[应用相关] 输入电流的波形存在零点失真问题

楼主(2020-02-24):
用st的UCC28019做APFC,主电路,控制回路参数均按照Datesheet计算出来的,功率因数校正的效果很好,但是输入电流的波形存在零点失真问题

网友A:
输入电流波形这个零点失真严重吗?可以看看波形图吗?

网友B:
有源功率因数校正(Active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简称APFC) 技术因能提高电力电子装置网侧功率因数,降低线路损耗,节约能源,减少电网谐波污染,提高电网供电质量等优点,在许多行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网友C:
APFC 变换器电路主要有升压、降压、升压- 降压和回扫4 种类型。

网友D:
在电子镇流器中,升压型APFC 预调整器最为流行,因为升压型APFC 电路在一定的输出功率下可以减小输出电流,从而减小输出滤波电容的额定容量和体积。

网友E:
在控制方法上,电感电流断续传导模式和峰值电流控制方法在40 W至300 W荧光灯电子镇流器中倍受青睐,固定频率平均电流控制连续传导模式的APFC 变换器在300 W以上乃至数千瓦的高强度放电灯电子镇流器中占主导地位。

网友F:
个人觉得 出现零点失真   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调节占空比   通过占空比的调节来消除零点失真

网友G:
怎么判断ucc28019的好坏???

网友H:
这种交越失真叫做陡峭交越失真

网友I:
交越失真的特征是曲线在零点附近变得比较平坦  。。

网友J:
你的信号是从运放或推挽放大末级输出的吗  ?

网友K:
交越失真是推挽放大器上下推挽管的偏置过低引起的失真  。。

网友L:
工作点过低,会出现交越失真  。。

网友M:
引起交越失真的原因是晶体管发射结像二级管一样存在死区电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