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推荐2节1.2V镍氢电池转3.3V的DCDC芯片

楼主(2020-02-24):
请推荐2节1.2V镍氢电池转3.3V的DCDC芯片。。。

PW5100升压芯片,输入最低0.7V,适合1-3节干电池和镍氢电池升压3.3V或5V

网友A:
好买或者常用,便宜,静态电流很低适合低功耗应用。。

网友B:
可关闭,500mA即可或者无需功率输出电压泵也行。。

网友C:
你是怕资源不够才问问有没有便宜的芯片的。。

网友D:
TPS61260   输出电流50mA

网友E:
或者TPS61220   输出电流50mA  这两款你可以看看!

网友F:
LT1117-5   或者是LM1117-5   输出电流为800ma   个人觉得很好用   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G:
是升压的芯片吧,,ti官网上找找的吧。

网友H:
这个是要找升压芯片的啊,,官网上有很多的,,型号的这一时的我记不起来了。

网友I:
2节1.2V镍氢电池转3.3V的DCDC芯片 。。

网友J:
应该是 2.4V 升压到 3.3V 的芯片. 如果是小容量电池.

网友K:
我试了一下, 有推荐型号: LM2621, LM2622, TPS61040, TPS61291

网友L:
这个是需要进行升压处理的哈。。

网友M:
貌似这个必须要用专用的电源管理新片了。

网友N:
镍氢充满电单机是1.45V左右,静置一段时间后,电池的端电压基本都能有1.4V左右,杂牌电池不考虑。在额定0.1C的放电率下,端电压低到0.9V还是可以输出的,再低就看你的电池充放电策略了。
也就是你的DC-DC要求是1.8V~2.8V之间升压到3.3V 输出。ST貌似没太多选择,TI倒是挺多选择的。
在ST的eDesignSuite里面Boots只有一个型号,满足不了要求。你还是去TI、Torex这些看看吧

网友O(2020-08-15):
电源芯片这块,可以参考TI,ADI,MPS,官网都有选型的,这个对楼主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