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M3 烧录dspic单片机时需要2次才能烧录成功,求助问题分析

楼主(2020-02-24):
大家好,
         dspic单片机在批量烧录的时候,第一次烧录总是失败,第二次烧录就正常了!以前都是正常的,就是这次批量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有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网友A:
你是用socket烧录 裸芯片的?
还是用ICSP在板子上烧录的?
只发一个这个屏幕的图,我们猜不到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socket烧录 裸芯片的?
还是用ICSP在板子上烧录的?
只发一个这个屏幕的图,我们猜不到原因啊... ...

在板子上面 ,通过ICSP下载,之前量产的时候正常,就是最近一批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socket烧录 裸芯片的?
还是用ICSP在板子上烧录的?
只发一个这个屏幕的图,我们猜不到原因啊... ...

还有屏幕上面那个 Ids是什么?配置位吗?

网友A:
既然是在板烧录,还是检查你的ICSP接口吧
特别是PGD/PGC线上是否(寄生)电容是不是太大
线是否太长
MCLR引脚上电容是否太大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在板烧录,还是检查你的ICSP接口吧
特别是PGD/PGC线上是否(寄生)电容是不是太大
线是否太长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