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芯片恢复出厂设置使用说明

楼主(2020-02-24):
(图片)

楼主:
用户在调试芯片程序的过程中,可能不小心把芯片设置了读保护,这样会导致下一次无法正常下载程序,用户若是不懂得如何解除读保护的话,往往会不知所措。针对这种情况,这里来介绍一种简单高效的恢复芯片出厂设置的办法。
1. 将压缩包中两个 FLM 文件拷贝到如下所示位置中。(若 keil5 装在别的盘则放到对应的目录下)。

楼主:
2. 打开对应被锁死芯片的例程(因为读保护或写保护等原因导致芯片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
3. 打开 Options for Target 界面,如下图所示,点击 Debug——Settings。

楼主:
4. 在如下界面,选择[Flash Download],点击[Remove]删去现有的 Flash 类型。

楼主:
5. 点击[Add],选择上面添加的两个文件中的对应型号,F031 和 L073 选择 M0;F103 和 L373 选择M3。

楼主:
6. 点击选项下的[Erase],进行擦除。

出现如下内容,表示擦除成功。

楼主:
7. 擦除完成后,对芯片进行复位,则可解除芯片读保护。(这一步很重要,若不对芯片进行复位,则有可能解除读写保护失败)。

楼主:
8. 这时候可以发现芯片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A:
为什么要重新选择flash才可以擦除呢?和旧的flash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不**@K515!还有其他招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