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串口配置代码分享

楼主(2020-02-24):
串口1的配置
#include "uart_nvic.h"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u8 UART_RX_BUF[U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ART_REC_LEN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16 U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void uart_nvic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ART1, ENABLE);        //使能UART1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U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ART 初始化设置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1);

    UART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ART_InitStructure.UART_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ART_InitStructure.UART_Parity = U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ART_InitStructure.U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ART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ART_Init(UART1, &U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ART_ITConfig(UART1, UART_IT_RXIEN,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ART_Cmd(U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U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UART_GetITStatus(UART1, UART_IT_RXIEN)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U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1,UART_IT_RXIEN);
        Res =UART_ReceiveData(UART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Res==0x0d)&&((UART_RX_STA&0X3FFF)>0))
        {
            UART_RX_STA|=0x4000;
            UART_RX_BUF[UART_RX_STA&0X3FFF]=Res ;
            UART_RX_STA++;
        }
        else if((UART_RX_STA&0x4000)&&((UART_RX_STA&0X3FFF)>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
            {
                UART_RX_STA|=0x8000;
            }
            UART_RX_BUF[UART_RX_STA&0X3FFF]=Res ;
            UART_RX_STA++;
        }
        else{
            UART_RX_BUF[UART_RX_STA&0X3FFF]=Res ;
            UART_RX_STA++;
            UART_RX_STA=UART_RX_STA&0X3FFF;
            if((UART_RX_STA)>(UART_REC_LEN-1))
                U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楼主:
串口2的配置
void uart_initwBaudRate(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2, ENABLE);        //使能UART1,GPIO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开启GPIOA,GPIOB时钟
    //UART 初始化设置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4,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5,GPIO_AF_1);

    UART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ART_InitStructure.UART_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ART_InitStructure.UART_Parity = U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ART_InitStructure.U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ART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ART_Init(UART2, &U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ART_Cmd(UART2, ENABLE);                    //使能串口1

    //U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

楼主:
重定义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ART2->CSR&UART_IT_TXIEN)==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ART2->TDR = (ch & (uint16_t)0x00FF);
    return 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