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DPO7104C示波器维修拆机详解

楼主:
泰克DPO7104C示波器维修拆机详解

一、泰克DPO7104C示波器故障现象
1、所有通道基线严重偏移。
2、进一步测试发现:CH1通道波形失真,幅度偏低。
3、机器启动SPC无法通过。

二、机器故障现象:
示波器开机后出现下图现象并且SPC无法通过。

初步怀疑是主板问题下面着手从拆机看看:

拆下主板和采集板仔细观察,在CH1\CH2\CH3\CH4同时输入正弦波信号,分别测量每个通道的三组差分信号,发现CH1\CH3\CH4都有正弦波信号,CH2一组到ADC芯片H10_A上的一组差分信号中有一个信号很弱。测量所有通道差分信号对地的电阻,有问题的一组中有一个对地电阻为1.x欧姆,其他的电阻都是60欧姆左右,说明到ADC芯片H10_A上差分信号线路有问题或者芯片有问题。上返修台进行维修然后上机测试仪器恢复正常,SPC顺利通过,至此仪器维修结束。

本次维修示波器心得总结:
如果示波器出现失真问题和幅度超差现象判断故障点思路:
失真问题:一般会出现在模拟部分,衰减器和前置放大器出现的几率最大,重点放在这部分,检修难度比CH2无基线故障难度大。
幅度超差:一般会出现在模拟部分和A/D转换部分,检查重点放在衰减器、前置放大器、TRACK/HOLD和ADC转换器上。
以上示波器维修拆机过程由安泰仪器维修中心网小编整理发布,更多有关示波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安泰仪器维修网。

网友A(2020-02-25):
有原理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理图的吗?

没有

网友A(点评):
牛人。多层板线路描出来的。

网友:
赞 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撰写技术心得体会有报酬 请加我微信 LZGAYD 备注来自21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