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苹果版STM32CubeIDE怎么安装都安装不上。

楼主(2020-02-25):
苹果电脑安装STM32CubeIDE安装完成后打不开,在验证STM32CubeIDE时,弹出来STM32CubeIDE己损坏,打不开,您应该将它移到废物篓。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A:
你下载 STM32CubeIDE时 注意选择合适平台的版本, WINDOWS? MACOS? 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 STM32CubeIDE时 注意选择合适平台的版本, WINDOWS? MACOS? LINUX...

这里倒是MACOS版,我重新过新版本后就导致出错了。

网友B(2020-04-16):
安装好之后,在系统偏好设置... -> 安全性与隐私-->修改为任何来源
如果没有这个选项 需要打开终端执行    sudo spctl --master-disable   然后就会显示了,之后不能直接打开,会提示没有签名,  要在访达中,按住 ctrl,然后选择打开,就可以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