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结构体赋值

楼主(2020-02-25):
最近在驱动OV7725时代码上遇到了一个问题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QVGA_VGA; /*0:QVGA 1:VGA*/

/*QVGA:sx + width <=320, sy + heigth <=240*/
/*VGA:sx + width <=320 或  240, sy + heigth <=320 或 240*/
uint16_t cam_sx; /*摄像头窗口X起始位置*/
uint16_t cam_sy; /*摄像头窗口Y起始位置*/

uint16_t cam_width;/*图像分辨率,宽*/
uint16_t cam_height;/*图像分辨率,高*/

uint16_t lcd_sx;/*图像显示在液晶屏的X起始位置*/
uint16_t lcd_sy;/*图像显示在液晶屏的Y起始位置*/
uint8_t lcd_scan;/*液晶屏的扫描模式(0-7)*/

uint8_t light_mode;/*光照模式,参考范围[0~5]*/
int8_t saturation;/*饱和度,参考范围[-4~+4]*/
int8_t brightness;/*光照度,参考范围[-4~+4]*/
int8_t contrast;/*对比度,参考范围[-4~+4]*/
uint8_t effect;/*特殊模式,参考范围[0~6]*/

}OV7725_MODE_PARAM;

我该如何对其里面的值赋值
OV7725_MODE_PARAM cam_mode =
{

        .QVGA_VGA = 0,
        .cam_sx = 0,
        .cam_sy = 0,

        .cam_width = 320,
        .cam_height = 240,

        .lcd_sx = 0,
        .lcd_sy = 0,
        .lcd_scan = 3,

        .light_mode = 0,
        .saturation = 0,
        .brightness = 0,
        .contrast = 0,
        .effect = 0,
};

我参考STM32的例程对其赋值,但是系统报错#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想问下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结构体的赋值, 能系统启动代码的,能够被编译器支持

网友B:
OV7725_MODE_PARAM.xxx就可以啊

网友C(2020-06-22):
结构体是通用的c编程的数据类型,赋值跟cpu载体无关,看一下谭浩强的c

网友D:
需要使能C99标准,或直接按顺序直接写初始值,不写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