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IOT系列的2.4G是WIFI还是蓝牙?

楼主(2020-02-25):
我看官方介绍说有IOT物联网应用的单片机,内置2.4G无线收发器。这个2.4G是指的什么类型,WIFI,还是蓝牙,还是其他的?

网友:
ISM(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 Band,是由ITU-R (ITU Radiocommunication Sector,国际通信联盟无线电通信局)定义的。此频段主要是开放给工业、科学、医学三个主要机构使用,属于Free License,无需授权许可,只需要遵守一定的发射功率(一般低于1W),并且不要对其它频段造成干扰即可。
ISM频段分为工业(902-928MHz),科学研究(2.42-2.4835GHz)和医疗(5.725-5.850GHz)---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分配的不必许可证的无线电频段(功率不能超过1W)。最近(1997.1)核准用于无线局域网(WLAN)是医疗频段。

网友:
2.4GHz频段为各国共同的ISM频段。因此无线局域网、蓝牙、ZigBee等无线网络,均可工作在2.4GHz频段上。

网友A(2020-06-03):
没有说具体的应用吧

网友B:
wifi或者zigbee的

网友C:
这个通信方式没有确定。

网友D: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就是了。

网友E:
IOT物联网应用的单片机很多。

网友F:
是zigbee芯片的。

网友G:
内置2.4G无线收发器?

网友H:
以前讲过TI的,不知道其他的。

网友I:
楼主需要做哪个方面的呢

网友J:
IOT系列没指明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