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萌新提问,运放正端和负端的区别

楼主(2020-02-25):
这两个电路,根据虚短虚断计算出UIO的值都是一样的,请问这两个电路,运放正负端反一下有啥区别

网友A:
“虚短”的前提是稳定,这两个电路的稳定性是不同的。

网友B:
首先,那不叫正负端,而是叫同相端、反向端。
再,你自己强行将不符合虚短虚断的电路(图2)当作虚短虚断来分析了。
另外,加C14是错误的用法。

网友C:
下图实现不了虚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有负反馈,才能虚短。R20接OUT和-in端的。

谢谢大神, 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那不叫正负端,而是叫同相端、反向端。
再,你自己强行将不符合虚短虚断的电路(图2)当作虚短虚断来 ...

大神 C14应该接R27的右端,也就是UIO吧?

是的,如果有需要的话。但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图实现不了虚短。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短”的前提是稳定,这两个电路的稳定性是不同的。

谢谢

网友C:
c13,c14都是败笔。易引起自激。

@zyj9490 :那这是两回事了。
@fzyuan ,最好用二个电阻隔离下,是为消除差分噪声。再不行,用加反馈电容即可。
C13在某些情况下是需要的,可以用来配合反馈电容调整响应。

网友E:
这时我做的施密特朗触发器的笔记

网友F:
这几个施密特朗触发器原理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