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MS320F2812的转台控制系统

楼主(2020-02-25):
TMS320F2812的转台控制系统
先上三张图片:

楼主:
先上三张图片:

楼主:
    伺服系统主要完成的任务是被控对象的位置控制。对执行部件的位置
精确的控制并能实时的对系统进行监测和控制是伺服系统最终实现的目
标。如果输入控制信号量变化时,那么伺服的执行部件马上会按照这个控
制量的大小做出相应的动作。

网友A:
博士  你这个 和云台差不多吧

楼主:
    (1)核心控制器部分:这部分是系统的大脑,是实现转台位置闭环控制
的最核心部分。这部分主要是用来实现系统的控制算法,对转台的位置和
转速的信号量进行采集、处理并使用先进的控制策略完成系统的闭环控制,
保证转台控制系统的精度,同时与上位机显控台部分进行通信,把实时采
集到的转台信息发送给上位机进行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士  你这个 和云台差不多吧

嗯  和云台结构差不多 但是是全金属的 比那个云台范围大、有分量

楼主:
    转台控制系统主要包括两个功能模块:系统控制模块和电机驱动模块。
通过检测传感器采集电机驱动模块中的信号量,将其传给控制系统模块完
成解算,并与实际的给定值做比较,得到偏差值,在系统控制模块中实现
控制算法,得到一个输出量,并将它传给电机驱动模块,这样就实现了对
转台伺服系统的闭环控制。

楼主:
    转台伺服系统的的硬件结构类型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1)基于单片机控制器的伺服控制系统
    这类系统是以单片机为系统的主控制器,外扩电路主要包括PWM波
形发生电路、模数和数模转换电路等。因为单片机自身集成度很低,所以
系统硬件设计时比较复杂,增加了产品体积,降低了系统的可靠性。而且
由于单片机的位数以及计算速度的影响,很多先进的控制算法不能得以应
用,所以对于高精度的伺服系统不易使用这种方案。
    (2)基于运动控制集成板卡的伺服控制系统
    这类系统以专用的运动控制芯片为伺服控制单元,如LM628, GL1000,
GL2000等。这些控制芯片具有高精度、安全可靠、便于系统设计等优点,
但他们缺点是只能使用简单的控制算法。
    (3)基于DSP控制器的伺服控制系统
    D SP控制器也叫数字信号处理器,其中2000系列的DSP是专门针对
工业控制领域而生产的,常用的有TMS320F2811, TMS320F2812等。这类
系列的D SP自身已经集成了很多伺服系统中常用的功能模块,比如CAN
总线控制器、QEP电路、PWM电路、AD转换器等,给设计伺服系统带来
了很大的方便。并且DSP是32位的处理器,精度高,运算速度快,使先进
复杂的控制算法可能得到实现,目前在伺服控制领域应用非常广泛。
    通过上述的分析,设计中采用了TMS320F2812控制器来实现对转台伺
服系统的控制。

楼主:
    设计中软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DSP控制软件部分和D SP与上位机数
据通信软件部分。运行在控制计算机上的软件系统是转台伺服系统的重要
子系统,负责任务的管理和实现,同时完成系统性能的检测、实验数据的
记录和分析,以及与操作人员的人机交互。DSP控制软件部分主要是完成
转台信息量的实时采集、解算,实现控制算法。DSP与上位机数据通信软
件部分的软件包括DSP与上位机之间的数据传输和上位机中图形界面的开
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台伺服系统的的硬件结构类型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1)基于单片机控制器的伺服控制系统
    这类系统 ...

TMS320F2812
使用28335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S320F2812
使用28335会不会更好?

嗯嗯 其实够用就行!

楼主:
    转台伺服控制系统选用的电机主要的性能指标是高精度,大转矩,快
速响应,低速性能好,安全可靠性能稳定。在伺服控制系统中,最常用的
电机主要包括直流伺服电动机、交流电动机、步进电机、直流力矩电机这
三种类型。
    直流伺服电动机具有转矩特性很硬,体积小,原理简单,价格便宜的
优点,但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与转台台体不能直接相接,中间需要减速装置,
增加了系统的硬件结构,影响系统的精度同时增加了成本,且电机在运行
中电刷不断换向,且有速度限制,不易维修。
    交流电动机优点是可以实现对位置,速度和力矩进行闭环控制、高速
性能好、抗过载能力强、适应性好以及转动惯量小等,但在低速时易出现
低频振动现象,低频特性不好。
    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是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就会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
运行中不会产生积累误差,但会出现丢步或者过冲的情况,可靠性低。
    直流力矩电机的优点是宽调速范围,转矩大,过载能力强,快速响应,
线性度好、力矩波动范围小,特别适用于低转速、大力矩的控制系统中,
同时可以在电机堵转的情况下工作。转台伺服系统中要求调速范围宽,尤
其是需要在低速条件下能够稳定工作,并且因为转台台体都比较重,所以
需要大力矩的电机,根据这两个最主要的要求,在设计中选用了直流力矩
电机作为系统的伺服驱动设备。

楼主:
    在对电机位置进行控制时,为了能让电机在(00,3600)之间转动,电
机必须能够快速的实现正反转运动。直流力矩电机的正反转是通过由
MO SFET等可控开关管搭出的H桥电路来实现的。H桥电路中有四个开关
管组成,将电机的引线端子接到H桥的中间桥梁上。这样把控制器发出的
PWM信号输出到电机的驱动器,如果电流从桥臂左上角流到右下角,则电
机正转,如果电流从桥臂右上角流到左下角,则电机反转。

网友B:
这个看起来挺好玩儿的。。。

网友C:
我感觉 这个类似于大疆的那种云台。

网友C:
楼主可以分享那种云台吗?手持的,对那个感兴趣

楼主:
模糊控制部分……
省略。。。
只发干货!

楼主:
转台伺服控制系统MATLAB仿真

网友D:
这个帖子很不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一大堆线性代数 把我拉回了几年前。。。

网友D:
阶跃响应 还记得……

楼主:
    TMS320F2812芯片是TI公司生产的32位定点处理器,该处理器提供了多
种控制系统实用的外围设备,适用于控制领域,具有处理速度快、功耗低、
相对成本低等特点。2000系列DSP集微控制器和高性能DSP的特点于一身,
具有强大的控制和信号处理能力。处理速度是选用DSP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该芯片的每秒可执行1.5亿次指令(150MI1'S),具有单周期32*32位的乘和累加
操作功能,集成了128K* 16位的闪速存储器,可方便地进行软件升级;此外
片内还集成了丰富的外围设备,如:采样频率大12. SMIP S的12位16路A/D转
换器,面向电机控制的事件管理器,以及可以为主机、测试设备、显示器和
其他组件提供接口的多种标准串口的通信外设等!40]
    处理器是转台系统的心脏,完成对光电码盘反馈信号的处理和计算以及
控制算法的实现。系统实用了TI公司生产的TMS320F2812芯片作为控制器,
周围加以实现系统功能必须的辅助器件以及电路。 DSP控制器与其他MCU比
较具有以下优点:1.自身带有12位的A/D转换器;2.集成了CAl}I总线控制单元;
3.正交编码脉冲QEP电路;4.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宽调制)波产生
电路。
    转台伺服系统设计中主要利用了其一是正交编码脉冲QEP电路。此电路
专门为增量时光编码器设计,其可以对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发出的脉冲进行解
码,即可以根据脉冲判断电机的转动方向并可以对脉冲进行4倍频计数,在
F2812程序中可以读取转动方向和计数值,并应用此数据计算转速。此电路有
三个输入端,分别接光电编码器的三根数据线,由于此电路集成在F2812中,
因此无需自己设计光电编码器解码电路,简化了系统的硬件设计。正交编码
脉冲QEP电路可直接与用来测量转台速度和位置的光电编码器输出信号硬件
连接,可以对光电编码器产生的脉冲进行解码和计数,从而得到电机正转、
反转等信息,利用得到的脉冲数通过公式可以解算出转台转动的位置以及电
机的转速。

楼主:
    其二是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宽调制)波产生电路。
TMS320F2812芯片集成的PWM电路,能够在电机控制和运动控制的领域中减
少CPU的开销和用户的工作量。此电路可以根据相关寄存器的设置产生不同
种类比的PWM波,如对称PWM、非对称PWM、空间矢量PWM等,也可以根
据寄存器的值改变PWM波的占空比。调速系统中通过在驱动电路上加载不同
占空比的PWM波来改变电机转速,因此此电路在调速系统中有着重要的作
用。TMS320F2812中的PWM波形发生电路适用于电机控制和运动控制等场
合,如果改变寄存器的设置可产生对称PWM、非对称及空间矢量PWM波形,
能够快速改变PWM的脉冲宽度。因此在系统设计时使用了TMS320F2812作为
控制核心。
    最小系统是指处理器芯片能够安全运行需要的最少组成部分。包括外部
时钟电路、复位电路、JTAG接口电路以及串行通信电路。
    时钟电路是由片上晶振为D SP和外设提供时钟信号。DSP内部有锁相
环模块,使能DSP的锁相环电路,就可以通过软件设置锁相环中的寄存器
来实现改变系统的工作频率。TMS320F2812的时钟电路的硬件设计可以有
两种方式:一是使用内部振荡器。将X1和X2引脚都连接到一个频率问为
3 OMHZ的石英晶体上。二是使用外部时钟源。将X2引脚和外部时钟的输
入信号XCLKIN直接相连接,X2引脚保持悬空。设计时选择了方案二,系
统选用了工作电压为3.3V的有源晶振HC04DY作为系统的参考时钟源。
    异步串行通信设计中考虑到RS-232电平与PC机的电平不一致,MAX23 2
的工作电压是SV,而TMS320F2812是3.3V供电,所以不能使用MAX23 2进行
通信。MAX3232输出电压3.3V,故可以使用MAX3 23 2完成DSP和PC机之间
的异步串行通信。
    TMS320F2812最小系统原理图如图4.2所示。硬件电路中1.8V, 3.3V
等电源均与0.1叮的贴片式电容相连接,对电源的输入信号进行滤波,保证
DSP能够正常工作。TMS320F2812的最小系统包含了DSP芯片能够正常工
作所需的最少外围部件。这些部件包括:3 OMhz外部晶体振荡器、STC825S
复位电路以及仿真时使用的标准JTAG ( Joint Test Action Group)下载电缆
接口。

网友E:
2812的PWM还是很厉害

楼主:
    PWM信号的产生主要是定时器不停的计数,如果设置了比较寄
存器的值,那么定时器的计数值会不停的和比较寄存器的值进行比
较,不断进行匹配,对应的引脚上会不断的产生高低的电平,这样
就得到了PWM波。
    事件管理器A中包含三个比较单元CMPR 1,  CMPR2 ,  CMPR3 ,
使用通用定时器1计数并与其比较,每个比较单元会产生两路PWM
波,三个单元对应六路PWM输出;即PWMI,PWM2,PWM3,PWM4,
PWMS ,  PWM6;事件管理器B中也包含三个比较单元CMPR4 ,
CMPRS ,  CMPR6,使用通用定时器3计数并与其L匕较,每个L匕较单
元也是产生两路PWM波,三个单元对应六路PWM输出,即PWM7,
PWM8、PWM9、PWM10、PWM11、PWM12。
    设置PWM寄存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寄存器:比较动作控制寄存
器ACTRx、死区时间控制寄存器DBTCONx、比较控制寄存器
COMCONx、比较寄存器CMPRx,对事件管理器A要设置周期寄存
器T1PR、计数寄存器T1CNT、控制寄存器T1CON,对事件管理器B则
要设置周期寄存器T3PR、计数寄存器T3 CNT、控制寄存器T3CON。下
面给出了产生PWM波的初始化寄存器设置的源代码。
void InitEv(void)
{
  EvbRegs.T3PR -2000;// Timer3 period
  EvbRegs. T3 CNT=0x0000;// Timer3 counter
  EvbRegs. T3 CON. all=0x0842;
  EvbRegs.CMPRS=0;
  EvbRegs.CMPR6=0;
  EvbRegs.ACTRB. all=0x0656;
  EvbRegs.DB TCONB. all=0x0000;// deadband
  EvbRegs. COMCOM .all=OxA600;
}

网友F:
DSP的PWM很厉害!现在还是秒杀其他M0 3 4 内核的微控制器,。。。。。

网友G:
这个很有借鉴意义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