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器UC3842炸管的问题

楼主(2020-02-25):
各位帮忙看看为什么我用UC3842做的充电器,在上电后,电流检测回路会炸掉,查了很多资料没有找到原因。图片上红色框部分炸了,PCB图片上小的红色方框中的铜皮都炸没了,电阻R16和C11也炸了,目前不知道什么情况,也不敢继续做实验了,各位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原理图上的有问题,FB应是输出电压反馈,ISENSE是电流取样。二个不同的功能脚。

网友A:
两个1欧姆的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框炸不了,除非MOS管先炸了,才使红框中的电容,和3842跟着炸。倒是辅助电源绕组16V偏高了,整流后高达22 ...

是红框中那条回路炸了,整个线路上靠近R16和C11的铜皮都炸掉了,R16和C11也炸了,不好说是哪里先出现问题,但是电压整流后也是可以接受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fb接gnd,你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fb接gnd,你牛。

电压反馈引脚接地,控制COME脚来控制电压是一个道理啊

网友C:
你先照着datasheet做完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照着datasheet做完了再说

是这个问题导致的炸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照着datasheet做完了再说

我上传了另外一张图片,有详细解释这种用法的好处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会不会是因为3842的工作频率设置的100K,但是电流输入端的RC频率只有70多K,导致在MOS管关断瞬间产生的尖峰脉冲不能被RC完全吸收,导致回路上电压电流过大,炸掉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会不会是因为3842的工作频率设置的100K,但是电流输入端的RC频率只有70多K,导致在MOS管关断 ...

认真研究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真研究datasheet

请指出关键点

网友:
你反馈脚接地是咋回事啊,FB、COMP脚不是这么接的,具体看手册“Figure 11. UCx842 and UCx843 Block Diagram, No Toggle”。你这么接反馈回路的误差放大器不起作用。用TI WEBENCH生成的例子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