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利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电缆阻抗和损耗

楼主(2020-02-25):
如何利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电缆阻抗和损耗

第一步:校准。
除了待测电缆外,还需要另外一条辅助电缆。我们使用的ZVB8矢量网络分析仪(下文中称矢网)有两个端口:Port1和Port2,测试前需先对这两个端口和辅助电缆进行校准,让矢网自动计算补偿值和进行错误校正。
步骤:
1. 矢网上电,将辅助电缆一端连接到一个端口,假设连到Port1。
2. 取出calibration kit。calibration kit有三个校准件:匹配器,短路器和开路器。
3. 按矢网面板上CHANNEL组内的CAL按钮(如图所示),打开校准菜单:

4. 在矢网屏幕右侧显示的菜单中依次点选菜单Start Cal->Two-Port P1 P2->TOSM打校准对话框(如图所示):

5. 用NAVIGATION组的←RELD和→RELD按钮移动焦点,用此组的←和→移动光标。配合OK ENTER进行确定操作。
6. 选择所用的Calibration Kit(我们使用的是“ZV-Z32 typical”)和Connector类型(我们使用“PC3.5(f)”),然后按Next>。
7. 在接下来出现的对话框中(如图所示):

将光标移动到某一行上,在辅助电缆的另一端接上相应的校准件,按OK ENTER测量,屏幕右侧会显示扫描出的绿色曲线。(“Port1”表示在Port1上,即辅助电缆另一端上连接校准件;“Port2”表示在Port2上连接;“Through”表示将辅助电缆的另一端连到Port2上)扫描完成后,矢网会发“吡”的一声提示。同时选定行左边会被打勾。

8. 选定另一行,按同样的方法重复操作,直至所有行都被打上勾。按Apply校准完成。
第二步,测量电缆损耗。
1. 将待测电缆连接于辅助电缆与Port2之间,然后按下矢网面板TRACE组内(如图所示):

的MEAS按钮。

2. 从矢网屏幕内右侧的菜单选择“S21”或“S12”,然后按下MESA按钮右边的FPRMAT按钮(如上图图所示),从矢网屏幕内右侧的菜单选择“dB Mag”。
3.  此时屏幕内出现曲线即为待测电缆在不同频率下得的衰减曲线。
4. 用CHANNEL组内的STARE CENTER和STOP SPAN按钮可以调整所要查看的频率范围。
5. 按下矢网面板TRACE组内的MA RKER显示光标,然后用旋钮按钮将光标调整到所需要的频率察看衰减值。也可在光标显示之后直接在频率框内输入想要的频率察看。

第三步,测量电缆阻抗。
1. 同样地,将待测电缆连接于辅助电缆与Port2之间,然后按下矢网面板TRACE组内的MEAS按钮。
2. 按两次MEAS按钮右边的FORMAT按钮,选择“Lin Mag”,然后按两次MEAS按钮,选择Impedance,出现“Z<-S11”“Z<-S12”“Z<-S21”“Z<-S22”四个项目,它们就是待测电缆的阻抗参数。
3. “Z<-S11”和“Z<-S22”分别为待测电缆两端的输入阻抗;而“Z<-S12”和“Z<-S21”为待测电缆两个方向的传输阻抗,可按照要求进行选择。

本文由西安安泰维修中心网整理发布,更多有关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或关注公众号:安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