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005C6 PWM

楼主:
我用TIM6输出PWM,慢慢降低占空比,有时候会波形反转,比如给的占空比8%,示波器测量的是92%,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点评):
因为可能正好计数到翻转点,比如原比较点为500,计数器计数到499,你改比较值480,计数器走到500不会翻转,就得再走将近一圈到480才能使得输出翻转。

网友B(2020-02-25):
stcAdtBaseCntCfg.enCntDir = AdtCntUp; 这句函数是计数方向,你这里设置的问题。90%的可能性。--- 华大代理商Mson

网友C:
更改占空比的时候,需要使用缓冲传送比较值的功能,不然就可能会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
比如需要设置GCMAR寄存器的值,要使能缓存传送,然后把值写入GCMCR寄存器,到特定点会传送给GCMAR寄存器了。

网友D:
正好设置反了吧

楼主:
解决了,换了一种PWM写法,不用定时器了

网友E(2020-04-23):
在变速过程中,也遇到占空比翻转的现象.    已经采用缓冲传送比较值(占空比最大95%. 最小5% . 没有0,100%), , 似乎是对GCMCR/GCMDR刷得太快,就会出现占空比翻转.. 挺看好003/005. 现在暂时只得用STM8S003..

网友C(点评):
使能通道的缓存传送就好了,驱动库里面有样例。

网友F(2020-11-17):
好003/005.那位大神有用过4路或双路Pwm输出桥驱动的例子吗?有用过的发出来给我学习一下

网友C(点评):
驱动库例子里有的,ADT的PwmHwComp例子,是一对死区互补的PWM,自己再添加一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