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模电第一章----基本放大器参数的计算

楼主(2020-02-25):
基本线性放大器,主要计算输入、输出阻抗,电压、电流增益,在仿真器里面,什么都能看到,连管子模型参数都用不着提取,玩起来可就简单了。

共射放大器的输入阻抗,等β*Re,图中的Re=1k//2.2k=688Ω
β是多少呢,直接来个工作点仿真:

β=IC/IB=4406/26=169

所以输入阻抗=169*688=116k

仿真结果是117k

理论上可以计算的连个小数点都不带差的,主要是考虑管子rpi或者re等,但是根本无需这么精确,所以计算个差不多就行了。

电压增益更好计算,等于上面那个电阻值,除以下面看到的等效电阻。
上面那个电阻R2=1000欧,下面那个电阻大约是688+1/gm,1/gm可以忽略,所以电压增益等于1000/688=1.45

想要误差很小,就考虑1/gm=26mV/4.4mA=6欧姆左右,于是0.99*1000/(6+688)=1.43
提高这么一点精度,费了这么多事,不划算的。

输出阻抗就不用算了=R2

楼主:
当然了,这一章有个难点,就是直流工作点计算。

严格来说,超越方程是无法直接求解的,所以各种教科书上普遍采用偷工减料的方法----一律假设VBE=0.7,于是工作点的计算就简单的不行了。

实际上,略微准确一点的计算,要用迭代法,一般迭代两到三次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