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萌新提问电源问题~

楼主(2020-02-25):
如图,我加了稳压管为啥电压到达不了14.6v?加了稳压管倒是把他的最低电压给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不要ZD,而用电阻才能直线性。

ZD啥意思啊……

网友B:
因为你这个电路中的稳压二极管跟可调电阻(RV1、RV2)是串联关系,所以他们的电压是相加的。
如果希望用稳压二极管来限制最高可调电压,则应将D11与RV1并联。

网友B:
另外,在这样的应用电路中,D5、D6、D7、D8都是多余的。
LM317输入侧的电压是不会低于其输出侧电压的,所以,无需这样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