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大小端应该看高低位字节的顺序

楼主(2020-02-25):
大小端应该看的是高低位字节的顺序,而不是位的顺序。
#include"stdio.h"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tow;

typedef union TWO
{
unsigned int a;
tow yy;
};
void main(void)
{
        union TWO xx;

        xx.a=0x3521;

        while(1);
}

高字节出现在了低位地址的变量。

楼主:
因此这是大端模式。
而在字节内的位则是按顺序高位在高地址,低位在低地址。。

楼主:
#include"stdio.h"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b1:1;
        unsigned char b2:1;
        unsigned char b3:1;
        unsigned char b4:1;
        unsigned char c:4;
}tow;

typedef union TWO
{
unsigned char a;
tow yy;
};
void main(void)
{
        union TWO xx;

        xx.a=0x35;

        while(1);
}

楼主:
可以看出来位是小端在前的。而字节是大端在前。。

楼主:
回头看看,发帖很有必要,现在都忘了。

网友A:
总结的很好。

网友B:
莫非可以直接在Keil使用uchar作为类型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