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ZI的1线制SDIO问题。

楼主(2020-02-26):
想请教下,就是使用GD32F450ZI芯片,SD卡使用1线的,但是用示波器量data0的位置,在没有读写SD卡数据时,会有一个类似clock的频段,硬件方面排查是没有问题的,想问下是不是芯片内部的原因?
使用例程(例程是4线制),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有人能给出一点经验吗?

网友A(2025-01-23):
芯片内部原因

网友B:
可能是例程配置不当

网友C:
有可能是SD卡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