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RS3236/ RS3002在额温枪上的应用

楼主(2020-02-26):
使用模拟热电堆探头的手持式红外测温仪原理框图如下:

以电池采用9V为例,先通过一个高压LDO  RS3002 把电池电压转为 3V,供整个系统使用,包括为 MCU,背光灯,运放 等器件供电,然后再用一个低功耗LDO  RS3236 从 3V 降为 1.5V,这样做的目的是给热电堆提供一个参考电压,让整个测量温度范围可以扩大。为了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下能够计算正确,MCU 还必须要读取当前的环境温度,实现方式是通过读取热电堆内部的 NTC 电阻与固定 100kΩ 电阻分压的电压点来计算的。
由于热电堆的输出电阻较高,因此运放部分的拓扑宜采用同相放大器,放大倍数大概需要 100倍以上,需要预留低通滤波以降低输出噪声,为了尽量提高温度的分辨率,要求运放的 1/f 噪声小于5uVpp,同时直流失调电压小于 10uV,电路中的运放 RS8551 是润石科技推出的一款自稳零零漂运放,具有超低的失调电压,非常适合用于 DC 或者 低频信号放大,其主要参数如下:
◆ 宽工作电压范围:2.5V~5.5V;
◆ 超低失调电压:典型值 1uV,最大值 5uV;
◆ 超低温度漂移:典型值 5nV/°C,最大值 50nV/°C;
◆ 超低输入偏置电流:50pA;
◆ 单位增益带宽:4.5MHz;
◆ 静态电流:640uA 每通道;
◆ 0.01Hz~10Hz 噪声:0.75uVpp。
润石科技还提供性能出色的高压 LDO 和低压 LDO:RS3002 系列和 RS3236 系列。RS3002 的主要特点是:
◆ 宽输入电压范围:2.5V~36V,适用于常见的 9V 电池输入;
◆ 输出电流持续:150mA;
◆ 超低静态电流:2.5uA;
◆ 低压差:10mV/mA;
◆ 超高 PSRR:54dB@1KHz;
◆ 输出电压精度可选:1% 或者 2.5%;
◆ 多种固定输出电压可选,有 SOT-23,SOT-89-3,SOT-23-5 封装可选。
RS3236 的主要特点是:
◆ 宽输入电压范围:1.7V~7.5V,支持 4 节干电池输入;
◆ 内部最大输出限流点:>500mA;
◆ 超低静态电流:20uA;
◆ 超低压差:1mV/mA;
◆ 高 PSRR:70dB@1KHz;
◆ 输出电压精度可选:1% 或者 2.5%;
◆ 多种固定输出电压可选,有 SOT-23,SOT-89-3,SOT-23-5,UTDFN-1*1-4L 封装可选

楼主(点评):
可加q 3040013598

楼主:
RS3002资料:
RS3236资料:
RS8551资料:
RS8557资料:

楼主:
润石运放已经缺货!LDO RS3236目前供应充足

网友A(2022-08-04):
高压LDO 可选的太多了,大部份是100mA 的应用 40V 耐压  可以用我司78H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