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新唐有锂电的MCU吗?

楼主(2020-02-26):
如题。 另外大家知道 A2170 的TSSOP38封装的MCU是新唐的吗?

网友A:
没见过这个芯片

网友A:
当然了,ML系列肯定可以用于控制锂电池,特别是低电压的锂电池。

楼主:
带SMBus功能的有?

网友B:
应该是有SMBUS的。

网友:
应该不是吧。

楼主:
究竟是还是不是,有官方的说一下?

网友C:
可以拿去應用在bms上面。

网友D:
不是很确定。

网友E:
新唐的正规芯片都有规范的印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