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Where is the UID ?

楼主(2020-02-26):
看了好多DS,UM,就是不知道UID在哪里!请各位大师告知!

网友A:
MM32有UID这回事吗?是96位唯一ID吗?

楼主:
搞了好久,原来是 Signature 一节!要求32-bit对齐:

        const uint32_t UID0 __attribute__((at(0x1FFFF7E8)));        //~E8 E9 EA EB
        const uint32_t UID1 __attribute__((at(0x1FFFF7EC)));        //~EC ED EE EF
        const uint32_t UID2 __attribute__((at(0x1FFFF7F0)));        //~F0 F1 F2 F3

网友B:
可以参考如下代码:
//----------------------------------------------------------------------------------
u8 data[12] = {0};

////////////////////////////////////////////////////////////////////////////////
/// @brief  Get device ID.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etChipUID(void)
{
    u8 i;
    u8* pDeviceID;
    pDeviceID = (u8*)0x1FFFF7E8;

    for (i = 0; i < 12; i++) {
        data = *(pDeviceID + i);
    }
}

网友C:
好多芯片厂家都说这个功能,缺不提供读取例子。

网友D:
好像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