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稳态芯片CD4098芯片触发问题

楼主(2020-02-26):
电路如图所示,B1、B2为0~10V上升沿信号,C1、C2为对应输出信号,之后C1、C2通过一个或门输出Q(图中未画)。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上升沿时正常(触发暂态后恢复成稳态);但是B1或B2信号回到低电平时,Q也会触发暂态恢复成稳态,并不是一路B信号回到低电平同时另一路B信号上升沿的情况。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触发,是电路有问题吗,应该怎么改正,望大家提提建议谢谢

网友A:
看了两遍,还是没看明白楼主的问题。
建议楼主上传完整的电路图,还有测试时的时序波形图。
还有该电路要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