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日话题】PCB如果元器件坏了,你该这么办?

楼主(2020-02-26):
由于成本以及技术的原因,PCB在生产和应用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失效问题。

对于这种失效问题,熟练的工程师们也都有自己的解决办法。

欢迎大家参考以下几个维度,分享自己在面对类似问题时的宝贵经验:

1、具体哪个管脚坏了?

2、坏的管脚坏到了什么程度?

3、是什么应力导致的损坏?

4、怎么解决或预防?

小喇叭会为优秀的分享者打赏!

想起了以前。。。去给人家刮板子 割板子 成批的。。。

网友A:
最经常遇到的情况:绿油,铺铜问题!弄不好就要割板子,刮板子。。。

网友B:
要综合看坏的程度以及更换的成本吧。
值得更换就换,不值得就扔

网友C:
问题是找起来太麻烦吧.

虚焊, 万用表一压,通了, 拿走断了....

电阻网络, 测量不准.

测试点没预留, 测试困难.

发热量大, 找不到发热元件...原因是好多发热点...

坑真是很多

@21ic小喇叭 :工业生产实际上标准都差不多. 关键是人工操作不靠谱的多
会不会贵的会稍微好一点?

网友D:
首先找到原因,然后再想处理办法,芯片本身问题,那就要换厂家。如果是设计问题,看能否飞线、割线、还是其他什么办法解决了。总之,方法比问题多,没有解决不了的苦难,只有解决不了困难的人。

网友E:
本帖说的是失效,也就是板子设计已经完成,在量产以后会发生一些问题。这里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1)一般说来,原理上问题不会很大,而且电路板已经完成了功能测试,所以原理上应该问题不大,考虑的是使用问题。之前出现过将线束差错了直接废掉一块板子的问题,在设计板子的时候,对接插件要做充分考虑,不仅是防呆,也要考虑在插拔过程中会不会出现电源能反过来接的情形,因为在现场,工人们看不清接插件方向,有时候会硬生生插进去。。。
(2)应力,两方面,一方面是高压引起的元器件长期受应力,另一方面是PCB受应力。
(3)PCB的表面处理,我们以前就出现工人在现场打孔,金属碎屑掉进PCB表面,造成电路板上电直接损坏的情形。
综上,量产的东西,要多想想实际应用中会出现的各种使用环境,多思考,总归没错的。

网友F:
生产和应用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失效,  可能原因:

1,器件本身失效
一般是器件不良导致,量产的产品都是通过相关认证和测试的, 批量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器件本身不良的可能性最高.

2,工艺问题
引发产品故障,器件失效,一方面是器件本身问题, 但也有可能是工艺操作缺陷造成, 应排查相关工艺流程,及器件运输,保存,加工,装配,环境等各个环节, 这是最繁杂的一项

3,设计问题,
出现设计问题的可能性一般不大,但也有设计不合理,引发成品率低的情况. 这就得更改设计, 或者调整元器件的指标,更换性能更好的器件...

网友G:
PCB在生产中, 元器件失效,主要工艺问题,温度,碰撞等
应用过程就复杂了,正常使用的失效往往是设计问题,或者器件不合格
非正常的高压ESD, 短路过载,过压等

网友H:
1、因为我们厂生产的产品经常改。所以PCb也经常改。
2、改的时候不注意就会漏掉一些东西。
3、通常是位号错误比较多一点。
4、其他的例如像少插件的铜皮。就是有一个插件需要但没有添加。那就麻烦了。得挨个钻孔。我们专门买了那种小号的钻头。就是为了处理这种情况的。
5、还有就是生产pcb的厂家的问题。我们要三毫米的孔,他给打了个一毫米的孔。同一批货。有一部分是这样的。那就太坑爹了。上次我们就安排了好多人,钻了一下午才搞定。
6、后来老板狠心买价格高一点的PCB板。还遇到了板子不平的情况。就是一头高一头低。PCB板啊,经常会卡住贴片机。就是贴片的时候走着走着,他卡在里面出不来了。就是因为板子不平。
7、还有钢网,做的时候漏掉一个洞。因为急着用,后来没办法就用钻头钻了一个孔。不过那孔比原来的大好多。用小钻头的话,根本钻不动那个钢网。
8、还有就是贴片元件放的太靠边了。生产的时候就会蹭到。大家画pcb的时候,周圈一定要留点距离呀。

网友I:
我以前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老板和客户因为一个非常规元件性能的错误,导致了周期的延长,这些比换个元件更头大

网友J:
公司中遇到过一批板卡焊接完凌特的电源出现问题
原以为是器件有问题  后面发现是焊接工艺问题
回流焊温度控制超过240度时间过长

网友K:
我之前独立做过一个控制器的项目,软件和硬件都是自己做的,就结合那个项目谈谈自己的经验:
先说一下项目背景。这个项目是跑量的,民用产品,对产品的成本要求极其苛刻,我被逼得连上拉电阻都使用芯片内部的上拉,就是为了一个板子节省3分钱的成本。然后犯了如下的几个错误:
(1)省去了电源防反电路,将这个写进操作规范中,特别注明务必一定不能接错,否则会烧板子。结果装配和使用确实没问题,但是在维修的时候,现场修理工一不小心就将电源接反了,导致板内的电解电容直接炸了,把现场负责人吓一跳。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失去了一笔大订单。
(2)也还是为了省成本,将对外的接线选择了一个表贴的焊盘,奈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会有震动的情形,加上装配的时候有时候线缆受力,结果震着就将焊盘拉掉了,莫名其妙不能工作了。
(3)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走线问题,没有规范走线,其实我也就偷了一个懒,为了方便走线,将其中一根线走在了0603电阻的两个焊盘之间,真的就这一个地方,就导致了在加工的时候极少部分板子出现了电阻虚焊。定位起来极其麻烦。。。

以上说明了几点:
(1)我技术确实不行;
(2)真的要注意每一个细节,尤其是接口部分,因为这很可能不是按照你的想法来的,要想想不规范操作给你带来的影响;
(3)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真的不行。
(4)这么晚了还在说自己的一点心得,也说明我还算乐于分享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