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定时器外部时钟源的滤波时间问题

楼主(2020-02-26):
Configure the input filter duration by writing the IC2F[3:0] bits in the TIMx_CCMR1
register (if no filter is needed, keep IC2F=0000).
请问各位前辈,这个滤波器的时间具体是多少,例如我如何把这个寄存器设置为1,那么实际滤波时间大概是多少?

网友A:
这个地方就是用来设置对输入信号进行数字滤波的。

因为有时我们的输入信号的可能因为不稳定或干扰从而导致误触发或误计数。

我们可以通过设置这个滤波数据 对输入信号 进行多次采样确认 而达到滤波的目的。

比方:icxf[3:0]=1, 当发生预设的信号跳变事件时,硬件会以定时器的时钟频率,连续

两次读取该翻转信号,2次均有效时才将刚才的输入信号确认为有效翻转信号,否则为噪声干扰。

STM32参考手册里已经有详细描述。要注意的是这里用到的采样时钟,不一定总等于定时器时钟,更多是Fdts.

而Fdts的大小又可以通过TIMX_CR1的CKD[1:0]来配置。 可以定时器时钟的1、2、4分频。

感谢香主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