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BT SWD调试接口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2020-02-26):
STM32H745BT 208脚封装的
SWD调试接口

JLINK 9.4版本
jlink软件版本6.63c

JLINK COMMANDER显示
FIND SW-DP WITH ID 0X6BA02447,不认识该ID
另外JFLASH下载提示 active read prtected,无法下载
也无法擦除
第一次用H7的芯片,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建议你用ST的STLINK测试下,比较方便点,不涉及版本更新升级的困扰。

st-linkv2连上去根本没有反应啊 我专门买的啊

楼主:
好在今天用USB线直接能连上CPU了
明天把FLASH的写保护关了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ST的STLINK测试下,比较方便点,不涉及版本更新升级的困扰。

别提STLINK了,春节前我专门买的新的啊
哭的心都有,能连上STM32F205
连STM32H745一点反应都没有
STM32CUBEPROG,STLINK UTILITY,STM32CUBEIDE没有能用的

楼主:
准备入手一JLINKV11看看运气

网友B:
楼主,有QQ号没,有事找你

楼主(2020-03-31):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QQ号没,有事找你

楼主:
已经搞定了
STLINK和JLINK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提STLINK了,春节前我专门买的新的啊
哭的心都有,能连上STM32F205
连STM32H745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个问题出了调试器的驱动版本外,再就是注意最基本连接、供电外,如果是MDK开发环境,注意
那个器件数据包的更新。
STM32H7芯片基于Keil MDK 环境下载失败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