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STM32H7系列十五——SDIO

楼主(2020-02-26):
一、爆靓照
bbs.21ic.com/icview-2895340-1-1.html

二、实验简介
      本实验基于ARM+FPGA超mini款iCore4T双核心板,核心板SDIO总线挂有一个TF CARD,可以用于图片,字库,固件等文件的存储。本实验将带你一步一步利用STM32CubeMx工具完成对SDIO总线的配置,实现对TF Card的初始化,然后调用读写函数对TF Card一个block进行读写操作来验证数据的存储。

三、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1、源代码

2、实验指导书
3、STM32CubeMx详细操作说明

网友A:
稳坐沙发!看看源码!

网友B:
看看源码!今天更新的内容比较多!

网友C:
回帖看源码!学习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学习学习!
是freetros系统用的吗?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回帖看源码!

网友F:
回帖看源码!学习学习!

网友G:
源码!!源码!!源码!!源码!!源码!!源码!!源码!!源码!!源码!!

网友H:
回帖看源码!感谢分享。

网友I:
看源码!看源码!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
是freetros系统用的吗?

操作系统正在移植RT-Thread,可以移步此贴哦 https://bbs.21ic.com/icview-2911786-1-1.html

网友J:
看看源码!感谢CD哥分享!

网友K:
资料资料

网友L:
操作系统移植RT-Thread? 移步去看看

网友M:
有广告的嫌疑

网友N:
就是广告的。但同时也能分享代码给大家。请看好的一面,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稳坐沙发!看看源码!

xuexicueiix1

网友P(2020-03-28):
源码学习一下

网友Q(2020-08-22):
回帖看源码!回帖看源码!回帖看源码!

网友R(2020-10-10):
多谢楼主分享,回复看看源码

网友S:
刚好在学习STM32CubeMx工具的配置,对TF卡读写操作比较晕,来学习一下

网友T(2020-12-10):
共同进步

网友U:
学习STM32和FPGA的朋友推荐下载。

网友:
资料下载了几个  好好收藏一下

网友V:
STM32H7很高端呢。

网友W: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X:
可读性和可靠性如何?

网友Y: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Z: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AA: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AB:
正准备用STM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AC: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网友AD: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开发板也不错

网友AE:
老客户学习一下

网友AF: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AG: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AH:
以后学习STM的mcu就方便了

网友AI:
资料很不错,很值得学习

网友AJ(2022-01-26):
STM32H7系列十五——SDIO

网友AK(2022-11-15):
用大容量stm32读取SD卡时,是用SPI方式好还是用SDIO方式好?

网友AL:
芯片是否支持SDIO中断?

网友AM:
通过STM32的SDIO操作SD卡的速度瓶颈在哪里呢??

网友AN:
SDIO的SD卡的初始化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AO(2024-12-25):
我觉得将来会有很多人使用它,

网友AP:
我当时准备用stm做一个产品,刚好用对了。,

网友AQ:
资料挺全的,开发板也还不错。

网友AR:
银杏科技在ARM+FPGA双核心应用中,采用STM32H7系列实现SDIO功能,提供高速数据传输和灵活接口,满足嵌入式系统多样化的需求。

网友AS:
核心板通过 SDIO 总线连接了一个 TF 卡,用于存储图片、字库、固件等文件。

网友W(2025-04-19):
使用8位总线模式相比单总线模式,读写速度有显著提升

网友AT:
STM32H7的SDIO接口支持DMA传输,可显著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AU:
减少共模噪声。

网友AB:
硬件流控制使能,以避免数据传输中的错误。

网友AV:
配置 SDIO 相关引脚的复用功能

网友AW:
通过SDMMCx_CLKCR寄存器配置时钟分频系数,确保时钟频率在合理范围内。

网友AX:
在初始化阶段,SDIO时钟频率不能超过400kHz。

网友AY:
启用DMA突发模式(如4次传输突发),提升吞吐量。

网友AZ:
如果使用DMA传输,需要注意发送或者接收缓存的字节对齐问题,一般是要求4字节对齐。同时,确保DMA和外设可访问发送或者接收缓存所在SRAM空间。

网友X:
如果需要支持1.8V和3.3V电压切换,确保在切换电压后重新初始化卡。

网友BA:
STM32H7的SDIO DMA请求固定为DMA2_Stream0~3

网友AX:
不同的传输模式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存储设备和应用场景。

网友Y:
将SDIO的时钟频率配置为200MHz,HAL库会根据不同的SD卡设置不同的速率。

网友BB:
使用SDMMC_ICR寄存器清除错误标志。

网友BC:
STM32H7的SDIO最大理论时钟为200MHz

网友BD:
STM32H7系列的SDIO支持多种传输模式,如SPI模式、1位SD模式、4位SD模式和8位SD模式等。

网友AY:
在SD卡读写操作中,需要添加适当的错误处理机制,以确保在发生错误时能够及时处理和恢复。

网友BE:
STM32H7的SDIO挂载在APB2总线,其时钟源需通过RCC配置

网友BF:
避免电源噪声干扰,SDIO接口附近建议放置去耦电容

网友AF:
SDMMC1_D0引脚必须设置为上拉,因为SD卡初始化阶段是单数据线,需要SDMMC1_D0引脚线作为应答线。

网友BG:
高速模式下(如SDR104,时钟50MHz),需使用差分时钟(CLK)和短线布局,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BH:
地址线上的电阻焊接是否一致,如果焊接错误,会导致数据出现错乱。

网友AL:
DMA传输不完整

网友BI:
信号完整性差、时钟频率过高、上拉电阻不足。

网友BJ:
在连续读写时,使用双缓冲避免等待传输完成

网友BK:
合理配置SDIO中断,以便及时响应SD卡或eMMC的各种事件

网友BL:
上电后需等待eMMC/SD卡进入空闲状态(发送CMD0复位,延时至少74个时钟周期)。

网友BM:
查询SD卡状态时,需要正确处理SD卡的响应指令1。

网友BH:
显著提升STM32H7系列SDIO通信的稳定性和效率。

网友BN:
数据线(DATA)建议使用等长走线,避免时序偏差。

网友AL:
检查CMD/DATA线上拉电阻

网友BO:
支持UHS模式,最低写入速度30MB/s,最高读取速度95MB/s。

网友BP:
如果使用FreeRTOS实时操作系统,需要注意操作系统可使用的堆栈大小设置,最好设置得大一些,以避免内存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