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X对中断分组的设置

楼主(2020-02-26):
用STM32CubeMX5.4生成一个简单的工程,选两个GPIO分别作为外部中断输入引脚,设置中断分组2:

楼主:
在生成的代码中里,变成了中断分组4: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是我在STM32CubeMX中存在没有设置到的地方吗?

楼主:
手动添加的话可以操作,但是像之前那样操作就是不对,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看到的只是默认配置,你用户的配置 在这里 HAL_MspInit(void) 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