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中的 target IRAM1 和 IRAM 以及 noInit 什么作用?

楼主(2020-02-26):
RAMx        Specify the ZI and RW areas, typically located in RAM space.
IRAMx        Specify the ZI and RW areas, typically configured through the startup-code.
default        The check box, in front of each entry, enables the area globally for the application. Individual modules may be assigned in the Properties dialog to specific areas.
off-chip/on-chip        Specifies whether this is an internal or external ROM or RAM.
Start        Specifies the starting address of the area in HEX format.
Size        Specifies how large the area is. Also in HEX format.
NoInit        Specifies areas that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zero initialization.

楼主:
翻译过来还是意义不明确。。求大佬解释。

网友A:
RAMx可以直接使用;
IRAMx不能直接使用,需要启动代码配置后才能使用,比如SDRAM;
NoInit就是不需要初始化为0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