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顿等效电路

楼主(2020-02-26):
红圈那里是怎样推出来的?

网友A:
这是什么书啊

网友B:
根据运放的虚短虚断原理,应该是可以得到结果的

网友C:
由电源等效变换,以及米勒定理,即可得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运放的虚短虚断原理,应该是可以得到结果的

但是正反馈和负反馈量一样,还能满足虚短、虚断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正反馈和负反馈量一样,还能满足虚短、虚断吗?

不一样,考虑负载(不能开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正反馈和负反馈量一样,还能满足虚短、虚断吗?

只要是工作在线性状态, 就能够满足

网友D:
你是跳着看书吗,这本书1.4节最后不是讲了 基本NIC电路构成负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跳着看书吗,这本书1.4节最后不是讲了 基本NIC电路构成负阻吗?

这个是csdn网站上的一部分节选,这是什么书上的?

网友E:
先看简单的部分电路,opa 正相放大倍数A= 1+R4/R3,VO= A*VI
然后,加上R2,R2 两端电压差= VI-VO = -R4/R3*VI,流过R2 的电流 = -R4/R3/R2 *VI.
根据欧姆定律,等效电阻 Re = Vr2/Ir2 =  -r2*r3/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