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176脚的stm32h747数据手册vdd12dsi引脚有问题?

楼主(2020-02-26):
1、747芯片有dsi功能,这个功能需要1.2V供电;
2、176脚的芯片102和108引脚,在数据手册都标为vdd12dsi,而没有vdddsi引脚引出;
3、怀疑两个vdd12dsi引脚其中一个为vdddsi引脚?
-- 不知对否?

网友A:
应该对的,不过最好找原厂的FAE确定下

网友B:
两个脚是不一样的脚。
VDDDSI = 1.62 to 3.6 V: supply voltage for the DSI internal regulator
VDD12DSI = 1.15 to 1.3 V: optional supply voltage for the DSI PHY (DSI regulator off)

楼主: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以下逻辑关系:
1、VDDDSI是内部DSI电源调节器的输入,一般接3.3V;
2、电源调节器产生1.2V电压由CAPDSI输出;
3、而VDD12DSI接这个1.2V电压;

-- 现在问题,居然没有VDDDSI这个引脚(176和208封装没有)?而有2个VDD12DSI引脚。那么,VDD12DSI这个optional,只能外引电源了。

--

楼主:
按照st设计芯片的理念,或者思路,好像不大一致
-- 747芯片内部有多个电源调节器,甚至包含一个smps开关电源,
-- 想法就是,整个芯片只需要一个外接3V3电源即可工作了;

现在,DSI供电需要单独外引一个1.2V电源,好像不大合乎上面整体供电设计思路?

因此,推测2个VDD12DSi引脚中的一个应该为VDDD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