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系统时钟初始化

楼主(2020-02-26):
/*1:中颖79f系列有4中振荡类型,4个震荡IO,可以从4中振荡类型中产生1种或者2
中时钟。
2:4种振荡类型:32.768KHZ,晶振谐振器,陶瓷谐振器,内服RC(12M/128K/12.3M
)振荡器.
3:编程时,振荡类型由编译选项选择确定。
4:系统时钟控制器 CLKCON 具体资料可看datasheet
5:具体操作如下:*/

//====时钟分频=====
#define                CLK_DIV1    0X00
#define                CLK_DIV2    0X01
#define                CLK_DIV4    0X02
#define                CLK_DIV12   0X03

//时钟通道1

void Init_Clk1(uint8 Pscr)
{
        Bank0;
        CLKCON = 0X00 ;
        CLKCON |= (Pscr<<5) ;//分频设置

            CLKCON &= ~(1<<2) ;        //选择32.768K/128K
        CLKCON &= ~(1<<3) ;        //关闭OSCXCLK
}

楼主:
//时钟通道2

void Init_Clk2(uint8 Pscr)
{
        Bank0;
        CLKCON = 0X00 ;
        CLKCON |= (Pscr<<5) ;//分频设置

        CLKCON |= (1<<3) ;        //打开OSCXCLK
        for(i=300;i>0;i--) ;
        CLKCON |= (1<<2) ;        // 把它作为振荡(OSCSCLK)时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