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51单片机做的简易电子琴

楼主(2020-02-27):
#include <reg51.h>

sbit K1=P1^4;
sbit K2=P1^5;
sbit K3=P1^6;
sbit K4=P1^7;
sbit K5=P3^2;
sbit K6=P3^3;
sbit K7=P3^4;
sbit Bee=P3^7;                        //蜂鸣器所在
//定义七个基本音节
unsigned int Music_7[]={262,294,330,349,392,440,494};
//定义高音的七个音节,因为按键不够暂时不用,可以在Proteus仿真中使用
//unsigned int Music_7_H[]={523,587,659,698,784,880,988};
unsigned char th,tl;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F8;
    TL0 = 0x18;
    EA  = 1;
    ET0 = 1;
                Bee  =1;        //关闭蜂鸣器,因为这蜂鸣器跟喇叭不同,只要上电就他娘的响
                TR0 = 0;        //关闭定时器,防止一开机就嗷嗷的响
}

        void set_music(unsigned char i)
        {
                th=(65536-(1000000/Music_7[i]))/256;
                tl=(65536-(1000000/Music_7[i]))%256;
                TH0=th;
                TL0=tl;
        }

void delay1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b,c;
    for(c=180;c>0;c--)
        for(b=250;b>0;b--)
           ;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while(1)
        {
                if(K1==0)
                        {
                        set_music(0);
                while(K1==0);
                                {
                                        TR0=1;                        //启动定时器开始演奏音乐
                                        delay1s();        //每次触发大概1秒,后续可修改为松手停止响。这里可以换成松手检测就可以了
                                        TR0=0;                        //关闭定时器,停止音律响
                                        Bee=1;                        //关闭蜂鸣器,防止一直嗷嗷响,如果用的是喇叭就可以忽略这个。
                                }
                        }

                if(K2==0)
                        {
                        set_music(1);
                while(K2==0);
                                {
                                        TR0=1;
                                        delay1s();
                                        TR0=0;
                                                Bee=1;
                                }
                        }

                if(K3==0)
                        {
                        set_music(2);
                while(K3==0);
                                {
                                        TR0=1;
                                        delay1s();
                                        TR0=0;
                                                Bee=1;
                                }
                        }

                if(K4==0)
                        {
                        set_music(3);
                while(K4==0);
                                {
                                        TR0=1;
                                        delay1s();
                                        TR0=0;
                                                Bee=1;
                                }
                        }

                if(K5==0)
                        {
                        set_music(4);
                while(K5==0);
                                {
                                        TR0=1;
                                        delay1s();
                                        TR0=0;
                                                Bee=1;
                                }
                        }

                if(K6==0)
                        {
                        set_music(5);
                while(K6==0);
                                {
                                        TR0=1;
                                        delay1s();
                                        TR0=0;
                                                Bee=1;
                                }
                        }

                if(K7==0)
                        {
                        set_music(6);
                while(K7==0);
                                {
                                        TR0=1;
                                        delay1s();
                                        TR0=0;
                                                Bee=1;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th;
    TL0 = tl;
    Bee = ~Bee;

}

楼主:
后续完善,再来分享,主要是讲明白这个原理,昨天跑了一个别人的例子,难听死了,程序也很难懂,我这个应该非常容易理解的。
就是启动定时器,发出指定频率的方波。产生对应音节的音律。

网友:
音质是不是很烂。

网友A:
应该统一。

网友:
代码规范,处理的不错。

网友:
这个方法非常棒。

网友B:
学习的好参考资料。

网友C:
用003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