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充电问题

楼主(2020-02-27):
1. 前面由12V-5VDCDC完成降压,然后把5V提供给后面充电IC。现在有一个问题是DCDC供电电流太小会导致12V输入拉低。理论上U26是可以动态调整的,也就是说如果输入12V供电电流不够,U26会自动跟进供电电流大小调整充电电流。但目前发现U26不会自动调整导致12V输入直接拉低电压。                                                                                                    2. 说明一点,如果在DC_out直接供电5V稳定电源,不经过DCDC降压。 这样即使5V供电电流不足,U26会自动调整充电电流而不会导致5V降压。                                                                                                    3. 通过2实验,说明U26功能是正常的。 现在问题就是出现在1的操作上为什么经过DCDC降压就不行了?

网友A:
信息1:12V转5V电源转换芯片,12V测被拉低。
信息2:U26有自动限流功能。直接接5V,其自动限流功能是好的。

BUCK电路,输出电流连续,输入电流不连续。
12V与U26是隔离的,断续导通的。
至于U26的自动限流功能,取得的信息来自BUCK电路的输出端。当U26取得很大电流时,buck控制器通过增大占空比,从而满足了U26电流要求,5V下降的不多。所以U26认为5V测带功率能力强。

网友B:
很明显,DC-DC的负载调整率决定了这样线路的表现。
5V稳定性越高,则后面充电IC越不能及时自主调整输出电流。
建议:DC-DC增加合适的限流控制就可以完全解决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