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关于光耦驱动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20-02-27):
各位,负载是一个小功率的同步电机,这款电机有个特性,在AC150V-AC170V之间,电机会出现反转。想利用光耦控制可控硅的通断,通1秒(正转),断1秒(停止),通1秒(反转),断1秒(停止),一直重复,之前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现在不管在多少的电压,电机一直是正转,即通1秒(正转),断1秒(停止),通1秒(正转),断1秒(停止)。光耦的2脚是通过MCU输出一个方波来控制光耦。目前不知道什么问题,也没什么思路,求指导!
实施:可控硅1脚、2脚也并联了RC(39R&0.01uF)释放电路,这样的话好象把可控硅短路了,电机会一直持续转动,不会停止。

网友A:
电机这么大惯性,一秒怎么可能停下来反转?

网友A:
电机电流才几个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这么大惯性,一秒怎么可能停下来反转?

这个电机很小,直径也就二十多毫米,功率十瓦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流才几个mA?

这款电机正常工作是直接接到市电的,电流大约几个毫安左右!

网友B:
建议楼主先确认电机能否如你所说在供电电压不足时出现反转,要独立测试,不通过任何外电路和非线性元件。

这么做才能排查。先弄个开关,手动通断

网友C:
这款电机有个特性,在AC150V-AC170V之间,电机会出现反转 为什么会这样?高明白了 就好了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

此外,楼主的图画错了,那个100K的可变电阻怎么可能与电机串联在一起?

光耦与可控硅的触发要配合好了,确认4象限有效,一般常见的错误是半波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确认电机能否如你所说在供电电压不足时出现反转,要独立测试,不通过任何外电路和非线性元件。 ...

已单独测试在150V-170V是可以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

此外,楼主的图画错了,那个100K的可变电阻怎么可能与电机串联在一起?

这款可控硅应该是工作在1象限、3象限,这一点不太确定,可控硅也是初次使用。
可变电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调节马达的电压,只能串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单独测试在150V-170V是可以反转的

怎么测的?如果确实如你所说,照搬测试条件就是,又怎会不灵?只能说,要么你的测试有问题,要么你没有在应用中保持跟测试一样的运转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测的?如果确实如你所说,照搬测试条件就是,又怎会不灵?只能说,要么你的测试有问题,要么你没有在 ...

直接把电机接到了变频电源上,变频电源输出的是AC160V-60HZ,按运行键输出1S(顺时针转),按停止键停止1S,按运行键输出1S(逆时针转),按停止键停止1S,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把电机接到了变频电源上,变频电源输出的是AC160V-60HZ,按运行键输出1S(顺时针转),按停止键停止1S, ...

用示波器对比,看波形,否则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