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SCA103T噪声处理和差动运放的推荐

楼主:
最近在使用SCA103T传感器做角度测量。 这款器件的噪声是56uv/hz,输出两个电压(OUT1:5-0V和OUT20-5V)可以构成差分输出±5V,输出的阻抗是10K(每通道),输出的电容是20nF  现在用的是ADC是δ24bit的ADC(AD7176-2),使用的是2.5K采样速度(2.5K,建立时间400us,1.3uv rms 有效位数20位)。但是和传感器直接相连接,不进行软件滤波的情况下 有1000个字的跳动。  做过实验用运放进行跟随,效果好一些。但是还是不理想(依旧有500-600字的跳动,软件滑动均值之后还有300以上)。 现在要求是降低到300字以内,想问问该如何进行处理和修正?简单说下电路结构: 传感器有基准电压5V供电,但是该基准和ADC的基准是分开的。 基准是5V,ADC的模拟部分电压是5V。ADI的资料手册给出了  必须/建议在输入端增加一个运放/差放,以便有更好的性能。现在针对器件这块有些不台明白, 因为传感器输出的阻抗也有10K欧姆,而一般的差放也是十几到几十K,会不会有影响。怀疑PCB的布线也有一定的问题,模拟地和数字gnd没有很好的处理。 想重新layout看看,现在针对器这部分的电路,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处理?增加某个器件还是对电路进行修改,或者是布局。 谢谢

这个是测试的波形 跳动太大了。  电路说明: VREF给ADC的基准 给传感器供电  给运放供电。(传感器最大5ma 运放是20ua级别的)。

这个是从底层数据(每次收集到的数据进行记录 每64次进行打印输出一次)得到的原始数据。
从数据上看 原始数据是700-800字的跳动, 经过了一次滑动滤波之后是600字 经过二次滑动滤波之后是400-500字的样子。
但是我将原始数据 每间隔10个点 进行求和均值(收敛到600字),在做滑动滑动滤波 数据数据可以收敛到160字。

不知道是计算的问题还是,运用的方式的问题, 总感觉数据有问题。

新的 滤波形式

新的 滤波形式

网友A(点评):
只看原始数据,信号波动基本上在515000~515600,波动在600之内.怎么滤波后还剩下300? 你用啥滤波器?卡尔曼?

楼主(2020-02-27):
不要沉啊, 在线等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沉啊, 在线等待。

传感器输出的阻抗与ADC输入阻抗已经在一个数量级,直接采集引起的误差可不小,当然需要加一级运放做阻抗变换了,运放输出阻抗只有几欧到十几欧,输入阻抗是兆欧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输出的阻抗与ADC输入阻抗已经在一个数量级,直接采集引起的误差可不小,当然需要加一级运放做阻抗 ...

我也是考虑这和地方的, 但是这个地方又是差分信号, 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了, 如果是用仪表 有高阻抗 但是需要提供负电源。  如果两路分开跟随,  有影响了差分的特性。,望您的解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考虑这和地方的, 但是这个地方又是差分信号, 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了, 如果是用仪表 有高阻抗 但是 ...

还有差分的运放可以用,好像都需要双电源供电才行。如果系统是单电源,那就用普通运放分别跟随,OUT1/OUT2都是0V以上的信号,用普通运放跟随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差分的运放可以用,好像都需要双电源供电才行。如果系统是单电源,那就用普通运放分别跟随,OUT1/OUT ...

两边分别结成跟随吗?  我现在的做法(实验板)是两边跟随  两个反相端接了一个电阻(构成了一种仪表的解法) 朋友说这种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边分别结成跟随吗?  我现在的做法(实验板)是两边跟随  两个反相端接了一个电阻(构成了一种仪表的解 ...

就分别跟随,不需要加那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分别跟随,不需要加那个电阻

恩,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分别跟随,不需要加那个电阻

我上传了测试数据 您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传了测试数据 您看看看

二次滤波后看起来挺好的。
脉冲值要舍去,以前用某家MCU内置的ADC,第一个转换出来的值都是不准的,做算法时要去掉,不知道楼主这个ADC是否也是这个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次滤波后看起来挺好的。
脉冲值要舍去,以前用某家MCU内置的ADC,第一个转换出来的值都是不准的,做算 ...

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需求的是控制在150字。300字是极限了的, 做的高精度的东西 , 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需求的是控制在150字。300字是极限了的, 做的高精度的东西 , 没办法。 ...

把你的电路私信发我看下

网友A:
还是检查你的滤波器算法吧。用眼睛看你的原始数据都能控制在正负100以内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检查你的滤波器算法吧。用眼睛看你的原始数据都能控制在正负100以内波动。 ...

谢谢 也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您看看错了 这个有500字的跳动  我准备把所有的数据打印出来进行做数据处理看看是什么问题。 这个数据的间隔抽取出来的

楼主:
又从新计算了一遍(新取3000点数据) 按照 间隔点取值,在滑动滤波之后, 数据依次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检查你的滤波器算法吧。用眼睛看你的原始数据都能控制在正负100以内波动。 ...

新更改的算法,图形如图 您能帮参考/分析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更改的算法,图形如图 您能帮参考/分析下吗?谢谢

信号的频率上限是多少?
采样速率是多少?
有没有抗混叠滤波?

然后,选择滤波器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也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您看看错了 这个有500字的跳动  我准备把所有的数据打印出来进行做数据处 ...

没看错啊!是目测滤波后的波动“控制在正负100”,600是滤波前的波动。(假设被测信号是超低频信号,远低于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错啊!是目测滤波后的波动“控制在正负100”,600是滤波前的波动。(假设被测信号是超低频信号,远低 ...

嗯嗯  软件上处理有问题导致哦。, 不过也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的频率上限是多少?
采样速率是多少?
有没有抗混叠滤波?

您是说的外部进行硬件滤波吗?  信号频率 输出频率0-100Hz(自己要输出0-10Hz有效数据) 采样率2.5K。 没有做采样抗混叠滤波器。(ADC的输入端官方提推荐的有一个电容 比较小 只有680P 270pF 这个是补偿内部的开关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的外部进行硬件滤波吗?  信号频率 输出频率0-100Hz(自己要输出0-10Hz有效数据) 采样率2.5K。 没 ...

是得外加滤波。切除1.2khz以上噪声和信号。如果仅需要10hz以下信号数据,建议外接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选1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得外加滤波。切除1.2khz以上噪声和信号。如果仅需要10hz以下信号数据,建议外接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选100 ...

晚上好, 差放 分别进行 跟随滤波吗? 因为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很大(10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上好, 差放 分别进行 跟随滤波吗? 因为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很大(10K)

ADC 是差分输入,就按照差分滤波

网友C:
0~100HZ 56uV/-HZ 意味着 0~100HZ 积分噪声=56*sqrt(100)=560uVrms,峰峰值暂时取3倍计算即3*560约1.68mV。你算算你的adc一个LSB是多少。
如果不限制带宽这个积分带宽可能更宽,意味着ADC的有效输入噪声就是很大,如果按1.25kHZ带宽计算的话,噪声达5.9mV。

网友C:
5V 20位 1LSB 4.7uV  1000LSB =4.7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00HZ 56uV/-HZ 意味着 0~100HZ 积分噪声=56*sqrt(100)=560uVrms,峰峰值暂时取3倍计算即3*560约1.68mV。 ...

谢谢的您的提醒, 关于计算这块的理论不知道怎么计算, 这方面系统的书籍吗?
您之前说的 如果按照差分滤波,那么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和 差分的输入阻抗会不会相互之间进行影响?

网友C:
你的传感器 28HZ 以上就响应不了了,2.5k采样 没有意义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的您的提醒, 关于计算这块的理论不知道怎么计算, 这方面系统的书籍吗?
您之前说的 如果按照差分滤 ...

看看放大器噪声的书籍,TI有个文档《运算放大器电路固有噪声的分析与测量》

网友D:
1、300字,5V x 300/2^24 = 20 uV ? 这样要求够高的;
2、形而上学,断开外接信号,测量一个稳定电压看看稳定性如何?比如基准源,还有地?
3、降低采用速率,比如几十Hz,看看结果。(sigma-delta这样adc就是靠滤波器的,干嘛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放大器噪声的书籍,TI有个文档《运算放大器电路固有噪声的分析与测量》 ...

好的 谢谢您, 补一补模拟电子。
您还没有回答我, 如果用差放的话  会不会对采集系统有问题?
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0字,5V x 300/2^24 = 20 uV ? 这样要求够高的;
2、形而上学,断开外接信号,测量一个稳定电压看看稳 ...

没有基准源, 测试过干电池, 很几个字的跳动。
还有您计算错了。300字的 是在ADC工作在2.5K采用 资料手册给出的在这样的采样率下 峰峰值有效位()是20位的样子, 所以计算应该按照20bit来计算 .
降低采样率的话, 传感器的反应速度可能上不来,
不过有最新的进展了
我把出传感器的电源和运放的电源 和ADC的REF接一起,(两个基准源并联使用,一个不太正确的做法,后续要修改) 用万用表(6.5位)测量数据变化0.4mV。  ADC采集过来  没有进行滤波处理是800字, 处理之后可以小于300字, 电路飞线也有影响吧 , 要新改版才能确定最后的数据了的

网友E(2020-07-30):
你好,SCA103T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有最近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