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精度运算电路

楼主(2020-02-27):
各位大侠们好!, 我前极的信号太弱,需要把信号放大到100db以上,帮忙看下运放电路逻辑是否正确,另外需要想知道在使用期间,放大后的信号过大或者过小,是否调节外部R4,和R3能控制,谢谢

网友A:
反馈电阻500多k容易温漂,建议用T型网络取代反馈电阻.小阻值温漂小,选用金属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阻500多k容易温漂,建议用T型网络取代反馈电阻.小阻值温漂小,选用金属膜电阻.

方便加个加我微信吗,15889474212, 重谢

tyw
有问题就在坛子里交流吧,微信里几百个招架不了了.少累

网友B:
这个电路设计是有点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