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在线编程器因外接高压损坏维修问题请教!

楼主(2020-02-27):
编程器在调试程序过程中,无意中接入热地损坏设备,以及台式电脑主机。查看问题如下,多处器件已经硬性损坏

问题
1:主板上面有个器件U42,原理图中没有查到相应的参数规格,帮我核实下;
2、经电流测量U39主回路电流正常,先短接U39芯片,给ICD3调试器通电后,红色状态灯闪烁,视频查收下附近
3、USB前置芯片,是不是也损坏了,自检不通过,USB供电电压只有4.7V,这个器件您那边能帮忙查下带不带程序,直接买个替换可以吗?

楼主:
U42芯片已经查到型号了SP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