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工程师年度总结】RTLS FAQ

楼主(2020-02-27):
转载自TIE2E中文支持论坛,原文戳我跳转

可以参考Academy 课程进行实验操作:http://dev.ti.com/tirex/explore/node?node=ADoNVRzIjRH1Ft0aHjErQg__pTTHBmu__LATEST

以及AOA Boostpack的用户手册:

http://dev.ti.com/tirex/content/tirex-product-tree/cc26xx_devtools/.metadata/.tirex/project0_boostxl_aoa_bp/landing_page_index.html

AOA目前已知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https://e2e.ti.com/support/wireless-connectivity/bluetooth/f/538/t/826180

Real Time Location System介绍

1、Q:AOA的测量距离

A: AOA的实现依赖BLE连接。 如果BLE可以正常连接,那就可以进行AOA测量。具体距离跟实验环境等因素有关,建议使用 RF-RANGE-ESTIMATOR 进行评估。

2、Q:AOA的测量精度

A: AOA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测量环境(多径传播,反射表面等)以及具体实现的应用程序部分。 TI提供的例程在消声室的精度达到5度左右。

3、Q:AOA的测量角度

A: 理论上讲,每个天线阵列可以覆盖180度,但是两个阵列覆盖的区域有重叠【两个天线阵列之间的角度为90度】,所以理论上整个AoA boostpack可覆盖270°,即±135°。实际的测量角度取决于AOA算法实现,TI 例程的算法可测量的角度是±100°。

4、Q: AOA可以有多少个Slave/Passive设备?

A: 目前我们提供的例程只有一个master/slave/passive,但理论上系统中可以有不止一个slave/passive,不过这部分需要客户对代码进行修改。可以支持的数量取决于个人的应用设计。

5、Q:是否支持多个AOA测量

A:已经发布的3.40版SDK可以支持一个master+多个slave设备进行AOA测量【多个TOF暂不支持】

It is now possible to follow up to eight connections while doing AoA. This allows one master to follow multiple slave nodes.

6、Q:TOF跟AOA能否同时运行

A: CC13X2/CC26X2上可以

7、Q:BLE5.1是否可以向下兼容

A:可以,BLE5.1设备向下兼容BLE5.0/BLE4.2。但是AOA是BLE5.1新特性,因此不同版本的蓝牙设备可以互相连接通信,但是旧设备不具备AOA功能。

8、Q:AOA+TOF+Sub1G是否可以同时支持?

A:不行,因为radio同一时刻最多只能支持两种模式,所以只能AOA+Sub1G或AOA+TOF或TOF+Sub1G

9、Q: CC2640R2F 能否支持BLE5.1的AOA?

A:不能,CC2640R2F 上的RTLS例程是基于BLE4.2的,CC13X2/CC26X2上是BLE5.1

10、Q:是否能直接获取I/Q信号

A:CC13X2的I/Q信号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http://www.ti.com/lit/an/swra571a/swra571a.pdf

对于BLE5.1,只能从BLE数据包的CTE部分获取原始I / Q数据,CTE之前的I/Q数据无法获得

11、Q:AOA测量的是什么角度

A:例程里是测量slave和passive设备之间的角度

12、Q:是否可以保存大于2KB的采样数据

A:不行,目前保存采样数据的内存最大就是2kb,目前AOA例程的做法是在每个连接事件期间清空radio RAM以保证获取2KB的采样数据

13、Q:是否可以仅用两块launchpad就实现AOA测量[省略passive]

A: CC2640R2F 不行,CC26X2 SDK3.30上可以,请参考以下链接的Task 1 Option 3 http://dev.ti.com/tirex/content/simplelink_academy_cc13x2_26x2sdk_3_30_03_00/modules/rtls_toolbox_ble5/ble_aoa/ble_aoa.html

14、Q:AOA测量中master角色是否可以省略?

A:不行,AOA测量基于BLE连接,即主-从设备连接

15、一个RTLS master (CC26X2) 能否检测一个RTLS slave (CC2640R2))?

A:不行,截止到目前版本【SDK3.40】,进行RTLS测试的必须是同一类型的设备

16、Q:测量的时候不显示AOA 图形

A:这是SDK 3.30跟RTLS_Monitor 0.9.5不兼容造成的,之前版本的SDK中,只有来自passive节点的数据才能绘制成AoA图,但是3.30版本还可以从主节点获取数据。GUI没有对此进行更新。

目前已经发布了最新版SDK,如果仍然使用的SDK3.30版且出现问题,可以尝试作如下修改:

1.在"GUI Composer"中打开"RTLS_Monitor_CC26X2" v.0.9.5 :

2. 按照下面方法修改RTLS_Monitor_CC26X2/app.js中的代码:

// Current line in app.js

#106   ...

#107   var graphNodesAoA = rtls.passives.slice(0, 4);

#108   ...

// Change to this:

#106   ...

#107   var graphNodesAoA = [rtls.master].concat(rtls.passives.slice(0, 4));

#108   ...

3.改好后再次运行:

17、Q:AOA的数值变化非常厉害

A:首先请确保按照前文的用户手册正确配置了AOA boostpack板子,其次AOA测试数值跟环境相关,很容易受到多路径反射的影响而影响测试结果。

使用TI demo的最佳方法是

1)在良好的环境(eg.消音室)中进行测试,并分析I / Q数据。

2)设计自己的滤波器(当前的例程中只是对结果取平均)。 可以基于标准偏差或者RSSI值进行过滤。

3)如果自行设计了 过滤器,则可将其带到户外测试,以此检查过滤器的性能。

TI的例程只是提供了在BLE上使用AOA定位的方法,最终产品时需要做修改和加强。

18、Q:目前例程里提供的是connection CTE,是否支持connectionless CTE?

A:目前仅支持connection CTE,未来有支持connectionless CTE的计划。如果想要测试non-connected RTLS,暂时可以用 CC2640R2F SDK2.30版本,实现了non-connected TOF。注意这一版本的RTLS不是蓝牙spec 5.1标准认证的,是TI私有解决方案。

网友A:
精华帖啊必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