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跟GND之间的电阻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2-27):
这是一个简单的三极管驱动激光灯电路,X6是多路激光灯接口。电阻R102有什么作用?

@xch :是开关电源供电
xch
是不是开关电源?提供5V

网友A:
我是理解是 要么分压 要么是限流  或者干脆不是电阻 用的电阻图标吧  比如TVS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理解是 要么分压 要么是限流  或者干脆不是电阻 用的电阻图标吧  比如TVS之类的  ...

在这里既没有用作分压也没有用作限流,从整个原理图上没有任何功能性作用。实物在手,就是10k电阻,这个人的设计,在这种三极管驱动外设的接口都用了一个10k电阻。令人匪夷所思。

楼主:
给我移到新手园地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吗@LED2013

@LED2013 :sorry,看错了
在职场生活提问技术?

楼主:
引用 楼主:
给我移到新手园地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吗@LED2013

还没热就凉了吗

网友B:
电阻并在VCC跟GND,唯一的可能就是用来泄放。比如VCC跟GND接有电容,在VCC断电后,电容电压掉得比较慢,就可以加个电阻,加快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并在VCC跟GND,唯一的可能就是用来泄放。比如VCC跟GND接有电容,在VCC断电后,电容电压掉得比较慢,就 ...

放电可还行,但是产品没这方面需求,谜一样的设计。后来我猜可能设计者是从别地方抄来的,也许原设计有相应的功能需求。

网友C:
有些电源有个最低功耗要求,否则电压会漂 会上升
所以有些电源就加了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源有个最低功耗要求,否则电压会漂 会上升
所以有些电源就加了个电阻 ...

这就是假负载吧

网友D:
抗干扰用的

网友E:
分析一个电路,要从系统整体来分析。
看看他的供电是怎么样的,存在什么样的干扰等等。

网友F:
分压限流等作用,既然楼主在这看不到具体的作用,以前有电路相关,现在去掉了

楼主:
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析一个电路,要从系统整体来分析。
看看他的供电是怎么样的,存在什么样的干扰等等。 ...

电源是DCDC24V转5V,非隔离,单片机控制三极管驱动激光灯。医疗诊断设备,没有强电磁辐射。电路上没什么东西,干扰源说不清,其实我问这个问题也出于一个目的,通过电路设计来反推当时设计者的初衷,看他是考虑了哪些干扰或者其他问题点所以加了这个电阻。

网友G:
关电时加快放电速度

楼主:
无法理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阻并在VCC跟GND,唯一的可能就是用来泄放。比如VCC跟GND接有电容,在VCC断电后,电容电压掉得比较慢,就 ...

楼主说的正确,确实是做假负载用的。因为车载要求比较高,客户一般不会接受关断不及时这种情况,因此一般LED灯会并联一个假负载,加快管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