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20-02-27):
请问一下51单片机四脚开关需不需要限流电阻。 三位的数码管K1K2K3是位选么?

楼主:
这是我画的数码管图片

网友A:
公共端加电阻不好吧,亮度不均匀

楼主(2021-10-21):
引用 网友A:
公共端加电阻不好吧,亮度不均匀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直接IO驱动不了公共端,出不了这么大电流。

网友C:
“四脚开关”是什么意思?详细说明。

网友C:
数码管的Kx引脚是位选,用IO直接驱动的话,需要考察IO的驱动能力和全片载流能力。

网友D:
老的芯片应该是要的。现在新的看看有没有驱动电流选择,这两年新出的很多不用。

网友E:
将IO口设置为浮空上拉模式,然后按键两端接IO口和GND,则不需要限流电阻,如果按钮的两端分别接VCC和IO口的话,需要进行电阻限流,
数码管驱动的话要看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才能确定你的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F:
一般都需要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