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老生常谈,求推荐个DCDC电源 ,3.3V 2A输出

楼主(2020-02-27):
实测了一款MP2143,发现并不能完全达到理想要求,并且还把MP2143测试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测试方法不对。

请有经验的电源达人帮忙推荐个实际用过的DCDC电源芯片,需求如下,谢谢。

1,输出电压3.3V,且可长时间稳定可靠输出不小于2A电流,输入电压能适应3.9V~5.3V之间变化。
2,可带重负载启动(实测了一款型号为MP2143的DCDC芯片,测试负载是电子负载,发现重载的时候MP2143不能启动,表现为输出只有0点几伏,只有先启动电源再接负载才可以持续输出)
3,体积尽可能小,最好能是sot23、sop8类似这样的封装体积,所需外围器件尽可能少。
4,最好能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确保DCDC芯片本身不会因输出短路而本身损坏,如果实在没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也没关系,我可以外接自恢复保险丝。
5,优先考虑性能,成本价格不敏感。

楼主:
这里说下我是怎么把MP2143测坏的
测试分别用的电子负载的恒流和恒电阻模式。

1,恒流模式如果设置目标电流大了,比如直接设置到2A, MP2143就不能启动,设置成几百ma就可以正常启动。但如果先启动MP2143再接电子负载,即使直接设置到2A,MP2143也能正常工作。
2,恒电阻模式,将电阻设置到1.65欧,即电流2A,无论先启动MP2143还是先接负载再启动MP2143,都可以正常输出3.3V,2A,但是经过反复几次启动MP2143及断开再接入电子负载后,MP2143就坏了。

@FAQ :还是选择输出电流大点的DCDC吧,
FAQ
@lihui567 :手里现在暂时没有现成的实际的2A负载,不过我估计到时用水泥电阻做个纯电阻的,估计能测试通过,但是实际的应用,可不一定是纯电阻负载,也可能是带有输入大电容,负载接入时候肯定会有大电流产生。具体情况要花点时间实测。但是就算将来测试过,也还是不放心,毕竟电子负载还是把它测坏了,我要的效果能经得起任何负载随便拉不会被损坏,皮实耐用。
@FAQ :你可以接上实际的2A负载看看
FAQ
@lihui567 :另外假如将来接了实际的负载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
FAQ
@lihui567 :搞不懂为什么电子负载工作在电流模式情况下DCDC芯片启动不了输出,但不会损坏。而电阻模式可以先接负载再启动电源,却会损坏DCDC芯片。
FAQ
@lihui567 :在把电子负载设置成电阻模式1.65R电阻,3.3V电压情况下,电流是2A,这种情况,即使先接负载再启动电源,电源也可以正常启动输出,但是反复断开再接入DCDC电源的输入几次后DCDC芯片就坏了。
FAQ
@lihui567 :我用电子负载的电流负载模式,设置2A,先接负载再启动电源,电源输出应该是进入打嗝保护模式了。反之先启动电源,让电源正常输出后,然后再接电子负载就可以正常工作。
FAQ
@lihui567 :是的,你说的没错。
上电瞬间大电流不启动了

楼主:
已经记下,再等等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推荐其他更多的型号,到时候我一起测试下,看看到底哪个好用。

楼主:
感觉最近几年论坛气氛不够浓厚,记得前几年刚学画pcb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不少人晒pcb版图让大家点评的,现在可能大家都越来越忙社会越来越浮躁了吧,有时候发个技术贴回复的人很少啊。

@FAQ :有啊 这个是21ic所有群的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2872646-1-1.html
FAQ
@21ic小喇叭 :我们这个论坛有专门的微信群吗现在。
FAQ
@21ic小喇叭 :闲聊可以微信,技术讨论还是论坛好
大家在微信聊天,在论坛下载资料~

网友A:
实际应用中,如果负载电流为2A的话,选择DCDC的话肯定要留余量的,3A的话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应用中,如果负载电流为2A的话,选择DCDC的话肯定要留余量的,3A的话可以, ...

是啊,这个道理我明白,所以我才在需求里说明要可以长时间稳定可靠输出不小于2A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个道理我明白,所以我才在需求里说明要可以长时间稳定可靠输出不小于2A电流。 ...

确定这个芯片有问题的话,换成TI的,问题应该不大,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个芯片有问题的话,换成TI的,问题应该不大,可以试试

目前我不能说这个芯片有问题,但可以说不够皮实,有点脆弱。TI我估计因该会好些,具体等我实测了把测试结果发出来。

网友B:
如果价格不敏感,推荐个TI的,而且内置电感,体积绝对小tps82130,3A的应该够了。

FAQ
长见识了,居然还有这种类型的电源。

网友C:
恒流模式启动不了,说明该芯片的启动能力还是有点弱的。因为恒流模式比恒电阻模式对于芯片启动能力要求更高。反复启动几次就坏很奇怪,芯片应该没有那么脆弱,可以抓下波形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模式启动不了,说明该芯片的启动能力还是有点弱的。因为恒流模式比恒电阻模式对于芯片启动能力要求更高 ...

损坏是在恒电阻模式给测坏的,我认为是正是因为恒电阻可以启动,反复几次以后把电源给冲击坏了。因为恒电阻阻值设置的是1.65R,这种不属于完全短路,但阻值很小,对应产生的2A电流相对这个芯片已经不小了,芯片的输出短路保护打嗝功能应该是没有发挥作用。

在恒流模式下芯片输出短路保护功能可以发挥作用,芯片的输出打嗝机制保护了芯片本身不会被损坏。

楼主:
搞定了已经我选的型号是TLV62569DBV,已经测试通过了。就暂定用我选的这个TLV62569DBV了。果然还是TI的比较皮实。你推荐的这个TPS62130芯片样品我也买回来了,但是还没有时间做PCB测试。不过我觉得应该不会有意外。

说下我为什么选择TLV62569DBV而没有选择TPS62130的原因。

TLV62569DBV SOT23-5封装小好焊接(做的少量样机暂时是手工烙铁焊接,后续量可能也不会大,可能都要手工焊接),价格不到5毛钱RMB。TPS62130 封装是QFN的手工烙铁风枪焊接有点费时,价格要差不多4元RMB,性能方面TPS62130应该会更好。但是综合考虑目前实际需求就定TLV62569DBV了,这个足够我用了,后续有必要的时候再用TPS62130

相比MP2143,TLV62569DBV就不存在重负载启动不了的情况,电子负载设置2A恒流模式轻松启动。包括输出对GND短路测试都没有把芯片损坏。这里要吐槽下MP2143价格居然还比TLV62569DBV贵

当然测试过程中还是不小心把一片TLV62569DBV测出故障了,静态输入电流多了100ma,原因是EN使能脚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漏焊接,EN处于浮空状态就通电测试了,一通电输出电压在跳动,随后EN脚可以正常控制输出打开或关闭,但是无论是否输出总会有100ma左右的静态电流。除了这点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个芯片有问题的话,换成TI的,问题应该不大,可以试试

搞定了已经我选的型号是TLV62569DBV SOT23-5, 输出2A电流连续测试了几个小时温度正常。

TI的还是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模式启动不了,说明该芯片的启动能力还是有点弱的。因为恒流模式比恒电阻模式对于芯片启动能力要求更高 ...

还真的不行MP2143这个芯片,换了TI的TLV62569DBV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价格不敏感,推荐个TI的,而且内置电感,体积绝对小tps82130,3A的应该够了。 ...

TLV62569DBV SOT23-5实测性能满足需求好用价格也不贵目前我体积要求也没那么小够用就行了。

网友D:
我想可不可以换一个思路,一定要带载启动吗?给负载加一开关管电路,来控制。这样省得去测试新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可不可以换一个思路,一定要带载启动吗?给负载加一开关管电路,来控制。这样省得去测试新的芯片 ...

之前也考虑过电源输出端加个MOS开关,这两个芯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没用过以前。除非所有的芯片都不能带载启动,不得已才会用MOS开关。能少一个元件就少一个元件。

网友B:
TLV62569DBV 价格这么便宜呀,比普通LDO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V62569DBV 价格这么便宜呀,比普通LDO还便宜

是啊,所以我感觉找到了好的型号分享给大家,我的电路板还没有量产,只做了几个样板测试都不错,我感觉后续量产问题也不大。

另外你推荐的那个型号太迷你精致了,虽然价格不明感,但是便宜的能满足就没必要选贵的了,你推荐的那个型号暂时还用不到,备用,算是长见识了。

您好,想请问一下您这边用TLV62569DBV搭建的输出为3.3V的电路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看数据手册上只有1.8v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DC电源 ,3.3V 2A输出   3.9-5.3V输入! 我们公司有芯片可以满足你这个需求! 你加下我QQ:3174515692  发 ...

不放直接上传个datasheet让大家见识一下,评估下看看合适不合适。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放直接上传个datasheet让大家见识一下,评估下看看合适不合适。

这个资料你看下。

网友F(2020-05-13):
TI的收够第三方的东西这么便宜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已经我选的型号是TLV62569DBV,已经测试通过了。就暂定用我选的这个TLV62569DBV了。果然还是TI的比 ...

这么便宜,良心价格啊。

网友G:
恒压FP6165,恒流FP8013,  100%占空比,5.5V耐压,最大3A输出电流,SOP8封装,这个应该可以满足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便宜,良心价格啊。

是啊,吊打其他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