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 进入停机模式HALT有时候窗口看门狗会复位

楼主(2020-02-27):
stm8s003 进入停机模式HALT有时候窗口看门狗会复位,不知道有人遇到这问题没,找不到原因

网友A:
停机前,最好把看门狗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机前,最好把看门狗关了

停机前喂狗了,然后也把窗口看门狗关闭(停止计数)了,就是进入halt前有概率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停机前喂狗了,然后也把窗口看门狗关闭(停止计数)了,就是进入halt前有概率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该如何 ...

你停机前做喂狗操作,对于窗口看门狗的喂狗要注意合适时间点,你要注意这点。

你确保这个喂狗时机是安全区域否?不然会导致复位。

楼主(2020-04-01):
引用 网友B:
你停机前做喂狗操作,对于窗口看门狗的喂狗要注意合适时间点,你要注意这点。

你确保这个喂狗时机是安全 ...

后来查了,开了两个定时器有问题,关闭一个后持续测试没有再出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