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流控制问题

楼主(2020-02-27):
电机内阻基本几欧姆,理论上H桥电流就是电压除以电机内阻,这样的话电流不是很大了吗?我看大部分参考电路都没有提到电流控制,求大家给点指导,一解疑惑。

网友A:
不能这么简单算,还有感抗呢,

电感:“通直流,阻交流;通低频,阻高频”。

由感抗产生的原因知:电感线圈对直流电流没有阻碍作用,即“通直流,阻交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么简单算,还有感抗呢,

电感:“通直流,阻交流;通低频,阻高频”。

你好,我现在24V驱动步进电机,电机内阻2欧姆,电机功耗电流3A,但是测出来电流直接1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24V驱动步进电机,电机内阻2欧姆,电机功耗电流3A,但是测出来电流直接10A.。。 ...

步进马达堵转时电流最大,因为此时转速ω=0,感抗为0了,只有直流内阻. 所以低速或停转时要采取减流措施.去淘个驱动模块吧,现成的减流,升,降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24V驱动步进电机,电机内阻2欧姆,电机功耗电流3A,但是测出来电流直接10A.。。 ...

步进电机是要电流驱动的,而不是电压。

网友C:
有个反电动势概念居然都给忘了?按内阻和电源电压算电流,仅在电机完全堵转时成立。

楼主:
明白了,多谢坛主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