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上移植 FreeModbus RTU

楼主(2020-02-27):
解压 freemodbus v1.6 源码 看到如下文件目录结构

楼主:
文件夹 demo 就是官方针对不同平台移植的测试代码
文件夹 doc 是一些说明性文档
文件夹 modbus 就是功能实现的源码所在了
文件夹 tools 是上位机软件

楼主:
FREEMODBUS V1.6 压缩后 MODBUS 文件夹内容

楼主:
FREEMODBUS V1.6 压缩后 DEMO 文件夹内容

楼主:
FREEMODBUS V1.6 压缩后 DEMO\BARE 文件夹内容

楼主:
FREEMODBUS V1.6 压缩后 DEMO\BARE\port 文件夹内容

楼主:
新 建 一 个 工 程 , 工 程 项 目 所 有 的 文 件 夹 名 为FreeModbus-STM32,在该文件夹内再建立一个文件夹 FreeModbus,然后
在文件夹 FreeModbus 下再分别建立一个 modbus 文件夹和 port 文件夹
工程项目所在文件夹下创建一个 FREEMODBUS 文件夹

楼主:
工程项目所在文件夹 FREEMODBUS 下创建 modbus 文件夹和 port 文件夹

楼主:
将 FreeModbusV1.6 下的 modbus 所有文件夹及文件拷贝到新建工程项目
FreeModbus 文件夹下的 modbus 子文件夹下

楼主:
进入 FreeModbusV1.6 下的 demo 文件夹,看到有各个平台的测试代码文件夹,没
看到 STM32 的,但是看到 BARE 这个不带任何平台的代码文件,将 FreeModbusV1.6 下
\demo\BARE\port 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新建工程项目 FreeModbus 文件夹下\port 文件夹中

楼主:
其中:
(1)、 port.h 需要修改。
(2)、 porteven.c 不需要任何修改
(3)、 portserial.c 需要修改
(4)、 porttimer.c 需要修改。
(5)、另外还需要在 main 函数增加 4 个回调函数。
(5.1)、操作输入寄存器的回调函数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5.2)、操作保持寄存器的回调函数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5.3 )、 操 作 线 圈 的 的 回 调 函 数 eMBErrorCode eMBRegCoils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Coil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5.4)、操作离散寄存器的的回调函数 eMBErrorCode eMBRegDiscrete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Discrete )

楼主:
打开 MDK,建立工程

楼主:
打开 portserial.c 文件,这个是移植串口的,不管是 ASCII 模式还是 RTU 模式都需
要串口支持的,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函数,使能
或失能串口的,移植代码如下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
{
/* If xRXEnable enable serial receive interrupts. If xTxENable enable* transmitter empty interrupts.
*/
if (xRxEnable) //接收使能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GPIO_ResetBits(GPIOG, GPIO_Pin_8); //设置 RS485 接收
}
else //失能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DISABLE); //失能接收中断
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8); //设置 RS485 发送
}
if (xTxEnable) //发送使能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ENABLE); //使能
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8); //设置 RS485 发送
}
else //失能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DISABLE); //失能
GPIO_ResetBits(GPIOG, GPIO_Pin_8); //设置 RS485 接收
}
}

楼主:
串口初始化函数 BOOL xMBPortSerialInit(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UCHAR ucDataBits, eMBParity eParity ),使用的是串口 2 进行通讯
BOOL
xMBPortSerialInit(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UCHAR ucDataBits, eMBParity eParity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void)ucPORT; //不修改串口号
(void)ucDataBits; //不修改数据位长度
(void)eParity; //不修改检验格式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管脚复用//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USART2);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USART2);
//
//发送管脚 PA.02
//接收管脚 PA.0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485 芯片发送接收控制管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参数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lBaudRate; //只修改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串口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配置中断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return TRUE;
}

楼主:
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BOOL xMBPortSerialPutByte( CHAR ucByte )
BOOL
xMBPortSerialPutByte( CHAR ucByte )
{
/* Put a byte in the UARTs transmit buffer.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 by the protocol stack if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 has been
* called. */
USART_SendData(USART2, ucByte); //发送一个字节
return TRUE;
}

楼主:
接收一个字节函数 BOOL xMBPortSerialGetByte( CHAR * pucByte )
BOOL
xMBPortSerialGetByte( CHAR * pucByte )
{
/* Return the byte in the UARTs receive buffer.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 by the protocol stack after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 has been called.
*/
*pucByt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接收一个字节
return TRUE;
}

楼主: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SET) //接收中断
{
prvvUARTRxISR();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C) == SET) //发送中断
{
prvvUARTTxReadyIS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TC);
}
}

楼主:
打开 porttimer.c 文件, RTU 模式需要定时器支持,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BOOL
xMBPortTimersInit( USHORT usTim1Timerout50us )
BOOL
xMBPortTimersInit( USHORT usTim1Timerout50us )
{
// return FALS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HCLK 为 72MHz
//时基频率 72 / (1 + Prescaler) = 20KHz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SystemCoreClock / 20000) - 1);
//
//初始化定时器参数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uint16_t)usTim1Timerout50u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使能预装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_Cmd(TIM2, DISABLE);
return TRUE;
}

楼主:
定时器使能函数 void vMBPortTimersEnable( )
void
vMBPortTimersEnable( )
{
/* Enable the timer with the timeout passed to xMBPortTimersInit(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2, 0x00000000);
TIM_Cmd(TIM2, ENABLE);
}

楼主:
定时器失能函数 void vMBPortTimersDisable( )
void
vMBPortTimersDisable( )
{
/* Disable any pending timers.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2, 0x00000000);
TIM_Cmd(TIM2, DISABLE);
}

网友A:
代码直接复制,这个是复制粘贴过来就有的功能吗?

网友A:
我发不出来那种可以直接复制的,发出来格式就变了。

楼主: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prvvTIMERExpiredISR();
}
}

楼主:
高级工具里面有个 <>工具 ,放这里就行了

楼主:
打开 port.h 文件,这个文件可以从\demo\BARE 文件夹下拷贝过来的

楼主:
这是\demo\BARE 文件夹下原 port.h 文件的内容

楼主:
在 port.h 文 件 补 充 完 成 以 下 两 个 函 数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和
EXIT_CRITICAL_SECTION( ),这两个函数跟中断有关,开或者关中断。

楼主:
以下是工程项目文件夹下修改后的 port.h 文件内容

楼主:
分别完善以下 4 个回调函数
4.3.1、操作输入寄存器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4.3.2、操作保持寄存器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4.3.3、操作线圈 eMBErrorCode eMBRegCoils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Coils, eMBRegisterMode eMode )4.3.4、操作离散寄存器 eMBErrorCode eMBRegDiscrete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Discrete )

楼主:
第一次编译报错,删除porttimer.c 中定时器使能和失能函数前的inline 字样。

楼主:
再次编译,出现关于assert的错误

楼主:
在主函数下面添加以下代码,即可解决以上问题,编译无误后开始添加测试代码来测试移植的FreeModbus是否成功。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lse
void __aeabi_assert(const char * x1, const char * x2, int x3)
{
}

楼主:
若想使用FreeModbus,先对FreeModbus进行初始化,需要调用eMBInit函数和eMBEnable函数,eMBInit函数函数是设置硬件的,有五个参数,分别是01.Modbus的模式:这里可以选择RTUASCIITCP02.设备的地址:这里可以直接写死,也可以通过拨码开关来设置;03.Modbus选择的串口号,这里默认是串口204.波特率,默认写11520005.校验位,默认不效验。然后在主循环中调用eMBPoll函数不断查询。主函数具体如下: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初始化 RTU模式 从机地址为1 USART2 9600 无效验
eMBInit(MB_RTU, 0x01, 0x02, 9600, MB_PAR_NONE);
//启动FreeModbus
eMBEnable();
        while(1)
        {
         //FreeMODBUS不断查询
    eMBPoll();
        }
}

楼主:
添加测试代码部分,实现寄存器的读写操作,这里添加了一组寄存器的数据,和对其读写操作的函数
//Modbus 进程函数
void Modbus_app()
{
  ( void ) eMBPoll( );
}

楼主:
添加输入寄存器、保持寄存器、线圈的起始地址和定义的内容,具体如下
/* ----------------------- Defines ------------------------------------------*/
//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
#define REG_HOLDING_START 0x0001
//保持寄存器数量
#define REG_HOLDING_NREGS 8
//保持寄存器内容
uint16_t usRegHoldingBuf[REG_HOLDING_NREGS] = {0x147b,0x3f8e,0x147b,0x400e,0x1eb8,0x4055,0x147b,0x408e};

//输入寄存器起始地址
#define REG_INPUT_START 0x0001
//输入寄存器数量
#define REG_INPUT_NREGS 8
//输入寄存器内容
uint16_t usRegInputBuf[REG_INPUT_NREGS] = {0x1111,0x2222,0x3333,0x4444,0x5555,0x6666,0x7777,0x8888};

//线圈寄存器起始地址
#define REG_COILS_START 0x0001
//线圈寄存器数量
#define REG_COILS_SIZE 16
//线圈寄存器内容
uint8_t ucRegCoilsBuf[REG_COILS_SIZE/8] = {0x00,0xFF};

楼主:
添加输入寄存器、保持寄存器、线圈的处理函数,具体如下:
// 保持寄存器的读写函数 支持的命令为读 0x03 和写0x06 可读可写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eMBRegisterMode eMode )
{
  //错误状态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偏移量
  int16_t iRegIndex;

        //判断寄存器是不是在范围内
  if( ( (int16_t)usAddress >= REG_HOLDING_START )&& (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HOLDING_START + REG_HOLDING_NREGS ) )
  {
    //计算偏移量
    iRegIndex = ( int16_t )( usAddress - REG_HOLDING_START);
    switch ( eMode )
   {
     //读处理函数
      case MB_REG_READ: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0xFF );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写处理函数
     case MB_REG_WRITE:
                                        while( usNRegs > 0 )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 8;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
}
else
{
//返回错误状态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读输入寄存器函数 支持的命令为读 0x04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int             iRegIndex;

    if( ( usAddress >= REG_INPUT_START )
        && (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INPUT_START + REG_INPUT_NREGS ) )
    {
        iRegIndex = ( int )( usAddress - REG_INPUT_START );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 unsigned char )( usRegInputBuf[i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nsigned char )( usRegInputBuf[iRegIndex] & 0xFF );
            iRegIndex++;
            usNRegs--;
        }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线圈处理函数 可读可写 支持的命令为读 0x01 0x05
eMBErrorCode
eMBRegCoils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Coil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错误状态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寄存器个数
    int16_t iNCoils = ( int16_t )usNCoils;
    //寄存器偏移量
    int16_t usBitOffset;

   //判断寄存器是不是在范围内
   if( ( (int16_t)usAddress >= REG_COILS_START ) &&( usAddress + usNCoils <= REG_COILS_START + REG_COILS_SIZE ) )
   {
     //计算寄存器偏移量
     usBitOffset = ( int16_t )( usAddress - REG_COILS_START );
     switch ( eMode )
     {
                                //读操作
                                case MB_REG_READ:
                                                while( iNCoils > 0 )
                                                {
                                                        *pucRegBuffer++ = xMBUtilGetBits( ucRegCoilsBuf, usBitOffset,
                                                        ( uint8_t )( iNCoils > 8 ? 8 : iNCoils ) );
                                                        iNCoils -= 8;
                                                        usBitOffset += 8;
                                                }
                          break;

                                //写操作
                                case MB_REG_WRITE:
                                                while( iNCoils > 0 )
                                                {
                                                        xMBUtilSetBits( ucRegCoilsBuf, usBitOffset,
                                                        ( uint8_t )( iNCoils > 8 ? 8 : iNCoils ),
                                                        *pucRegBuffer++ );
                                                        iNCoils -= 8;
                                                }
                                break;
    }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return MB_ENOREG;
}

楼主:
本次成功的在STM32平台上移植了FreeModbus ,可以通过ModbusPoll工具进行测试

网友B(2020-09-04):
不错,能上传个源码工程下载吗?

网友C(2021-02-23):
引用 楼主:
本次成功的在STM32平台上移植了FreeModbus ,可以通过ModbusPoll工具进行测试

你这个测试软件能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