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51单片机求绝对值

楼主(2020-02-27):
使用N76E003单片机编程 想要求绝对值 应该使用什么函数  abs是否可以 我使用的时候报错不知道为什么  求指教

网友A:
你是怎么用的这个函数?有没有包含math.h头文件?发来看看

网友A:
或者
头文件:stdlib.h
用 法: int abs(int i);
请注意,只能是整数。。。。

网友A:
如果是浮点型的数据,请包含math.h
然后使用fabs()函数,就可以了。还有你的报错是什么错,报错信息发来。

网友B:
报错什么啊, 你都没说清楚,还有你怎么用的。按照楼上说的看看。

网友:
是不是用错了。。。

网友C:
abs函数用宏弄个

网友D:
这个需要函数么。。自己写个宏就是了 #define ABS(x)    ((x)<0?-(x):(x))
不确定写的对不对。。。

网友E:
#define abs(x)  (x>0)?x:(-x)

网友F:
宏比较科学,如果是有符号数字。

网友G:
第一次听说绝对值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