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便携式设备低功耗MCU系统设计方法

楼主(2020-02-27):
便携式设备低功耗MCU系统设计方法

1、 便携式设备对处理器提出的挑战
       随着电子便携式设备在全球的风行,人们对电子 便携式设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希望产品有更多的功能,如手机摄像机自动对焦与手机闪信与计步器;希望产品功耗更低,如无线设备、手持POS机和家庭医疗产品;希望产品体积更小,如运动手表;希望产品的保密性好;处理能力强,如便携式仪器和高精度运动控制;希望价格更低和开发周期短。
然而困惑的是,很多的便携式设备往往会同时要有上面的多个要求,然而现实中很难做到:同时满足高速处理、低功耗和价格?ARM高速,但是功耗而价格高; 同时满足高速处理和小封装?希望封装面积小到3×3mm,又要不牺牲速度;同时满足小封装和SOC?需要ADC、SPI和12个I/O,而尺寸,最好小于 5×5mm;开发周期,ARM性能完全合适,但ARM往往需要操作系统支持,开发周期长,而市场机遇稍纵即逝。
为此,本文将从为电子便携式设备开发解决上述这些难题出发,对如何设计一个低功耗的单片机系统与方法和MCU在低功耗方面的优势进行分析。

2、如何设计一个低功耗的单片机系统
问题提出:单片机系统的功耗是否只是由单片机的功耗决定?回答是,以单片机为核心构成的系统,其系统的总能耗是由单片机能耗及其外围电路能耗共同构成。为了降低整个系统的功耗,除了要降低单片机自身的运行功耗外,还要降低外围电路的功耗。

2.1如何设计低功耗单片机系统?
要设计一个低功耗的单片机系统,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入手。
2.1.1硬件设计
选用尽量简单的CPU内核。在选择CPU内核时切忌一味追求性能。选择的原则应 该是“够用就好”。8位机够用,就没有必要选用16位机。一般来说,单片机的运行速度越快,功耗也越大。一个复杂的CPU集成度高、功能强,但片内晶体管 多,总漏电流大,即使进入STOP状态,漏电流也变得不可忽视;而简单的CPU内核不仅功耗低,成本也低。
选用低电压供电的系统。低电压供电可以大大降低系统的工作电流。目前单片机从与TTL兼容的5V供电降低到3.3V、3V、2V乃至1.8V供电,降低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可以有效降低其功耗。供电电压降低也是未来单片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选择带有低功耗模式的系统。低功耗模式指的是系统的Idel(闲置)、Stop(停止)和Suspen(暂停)模式。处于这类模式下的单片机功耗将大大小于运行模式下的功耗。

选择合适的时钟方案。时钟的选择对于系统功耗相当敏感,有两方面的问题要注意:
其一、系统总线频率应当尽量低。单片机内部的总电流消耗分为:运行电流和漏电流。单片机集成度越高,环境温度越高,漏电流也越大。单片机的运行电流几乎和其时钟频率成正比。降低时钟频率,就可以有效降低单片机的功耗。
其二、关于时钟方案。是否使用锁相环,使用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振荡器。现代单片机普遍使用锁相环技术,使单片机的时钟频率可以由程序控制。单片机使用外 部较低的振荡器,通过软件控制,系统时钟可以在一个很宽的范围内调整,得到比较高的总线时钟。使用锁相环会带来额外的功耗。单就时钟方案来讲,使用外部晶 振且不使用锁相环是功率消耗最小的一种。有的单片机带有内部时钟,也可使用外部时钟。这可以根据实际系统的需要使用双时钟:一个高速时钟和一个低速时钟。 处理事件时使用高速时钟,空闲时使用低速时钟。这钟双时钟系统可以有效地降低功耗。
2.1.2应用软件设计
应用软件设计对于一个低功耗系统的重要性常常被人们忽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软件上的缺陷并不像硬件那样容易发现,同时也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个 软件的低功耗特性。尽管如此,设计者如果能尽量将应用的低功耗特性反映在软件中,就可以避免那些“看不见”的功耗损失。
用“中断”代 替“查询”。在没有要求低功耗的场合,程序使用中断方式还是查询方式并不重要。但在要求低功耗场合,这两种方式相差甚远。使用中断方式,CPU可以什么都 不做,甚至可以进入等待模式或停止模式;而查询方式下,CPU必须不停地访问I/0寄存器,这会带来很多额外的功耗。
用“宏”代替“子程序”。子程序调用的入栈出栈操作,要对RAM进行两次操作,会带来更大的功耗。宏在编译时展开,CPU按顺序执行指令。使用宏,会增加程序的代码量,但对不在乎程序代码量大的应用,使用宏无疑会降低系统的功耗。
尽量减少CPU的运算量。减少CPU的运算工作量,可以有效地降低CPU的功耗。减少CPU运算的工作可以从很多方面入手:其一,用查表的方法替代实 时的计算。其二,不可避免的实时计算,算到精度够了就结束,避免“过度”的计算。其三,尽量使用短的数据类型,例如,尽量使用字符型的8位数据替代16位 的整型数据,尽量使用分数运算而避免浮点数运算等。其四,让I/O模块间歇运行,即不用的I/O模块或间歇使用的UO模块要及时关掉,以节省电能;不用的 I/O引脚要设置成输出或设置成输入,用上拉电阻拉高。

3、单片机(MCU)在低功耗方面的优势。
    当今面临的问题是,使用者或市场均对单片机(MCU)低功耗有严酷的要求,那么将如何来设计MCU来满足市场?应该说,当今众多厂商的MCU均有在低功耗面的优势,值此仅以Silabs MCU为例作分析说明MCU在低功耗方面的优势。
供电电压低。MCU供电电压为2.0~5.25V。供电电压低可以有效降低整个单片机系统的功耗。
有多种低功耗模式。MCU的低功耗模式有Idle模式和Stop模式。为了更进一步地降低MCU的功耗,提高市场竞争力,从2006年下半年己推出的MCU都将带有Suspend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功耗为纳安级。
   有多种时钟方案供选择。MCU内置振荡器有高速震荡模式和低速震荡模式可供选择。每种模式下的频率又有多种选择。而且还可以外接振荡器。更重要的是, 在MCU运行中,这些时钟模式可以实时切换。这很方便客户进行低功耗控制。例如:在处理数据时,系统运行在高速状态;空闲时运行在低速状态。
高速实时的中断响应。MCU响应中断的时间非常快,一般只需要5个系统时钟周期。中断响应速度快,CPU花费在等待方面的时间少,这可以节省不少的等待功耗。
   灵活的I/O设置。MCU的I/0口资源丰富,配置灵活。有三种配置方式:漏极开路、推拉输出和弱上拉方式。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通过相关寄存器的设 置来禁止或使能这些方式。其中将端口配置成漏极开路方式是最省电的方式。另外,MCU片上没有用到的其他外设可以通过软件来关闭。总之,根据项目的要求, 灵活运用MCU的各种低功耗特性,通过软件的控制,就可以很好地实现低功耗的要求。
使用每MIPS功耗来衡量MCU的低功耗性能是相对 比较准确。比如执行一个需要10K条指令的任务,甲MCU的工作电流为3mA,速度为10MIPS,则甲MCU需要工作lmS完成该任务,消耗 3mA*1ms*Vcc,然后甲MCU就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了。而乙MCU的工作电流为1mA,速度为2MIPS,则乙MCU需要工作5mS完成,这样乙 MCU完成该任务的消耗为1mA*5mS*Vcc。电流大但是速度快的MCU可能更省电!

4、MCU在低功耗方面的设计方法怎样?
    一般来说,MCU的运行的速度越高,供电电压越高,功耗也就越高。要降低单片机系统的功耗,就要降低单片机系统的供电电压,降低MCU运行的频率。

网友A:
选用低功耗的MCU和将MCU空闲时设置到睡眠状态

网友B:
低功耗版mcu和主流版功耗差距大吗

网友C:
低功耗单片机有多省电

网友D:
主要用MCU来将外围电路的功耗降下来

网友E:
功耗总是在逐步递减。

网友F:
mcu进入休眠对于不用的io口如何配置功耗最低

网友G:
实现低功耗mcu是休眠还是断电

网友H:
哪一类传感器会用到低功耗mcu

网友I:
功耗反而越高 唤醒越不频繁

网友J:
如何控制单片机系统的电流和功耗?

网友A:
MCU其实比起外围电路功耗很小

网友F:
什么样的电子产品需要超低功耗MCU芯片

网友E:
低功耗与高性能、高集成度、低成本一起

网友G:
物联网真的只需要低功耗的MCU吗

网友D:
将外围电路不使用的时候尽量关断,不要让其耗电

网友H:
mcu质量的好坏会影响静态功耗吗

网友C:
如何估算单片机的功耗?

网友I:
合适的单片机系统选择与设计是节点微功耗设计的关键。

网友J:
单片机静态功耗怎样处理

网友B:
如何降低单片机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