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防卫星干扰信号处理方法

楼主(2020-02-27):
防卫星干扰信号处理方法

      1.寻找屏蔽位置

      寻找干扰波不能干扰或干扰小的位置,即干扰死角。干扰波和卫星波都是直线波,行进途中遇到障碍物都会被反射,但这两种电波的区别在于,干扰波的场强大于卫星波数千万倍,致使遇到障碍物及建筑物后会四处反射,而卫星波如没有被天线所反射则易被地表所吸收。

  寻找屏蔽位置最简单的方法是降低天线高度,利用四周自然物体避开周围的强微波干扰信号,如:放在院子中要比放在屋顶上效果好;也可在地面上挖一个边长为2mx2m的深方坑,深度可以根据情况自行掌握,原则是越深越好,但要注意天线前方(正南方向)不要被土遮挡,将天线置于坑底也就是说天线接收信号时不能被坑高遮挡;还可将天线移至建筑物另一面,利用建筑物来遮挡来自该方向的干扰源。

  2.安装防干扰装置

  卫星干扰信号是从地面来的,而卫星信号来自天空。只要把地面的卫星干扰信号屏蔽掉就OK了。用铁皮或者铁丝网给卫星天线做个围墙,不挡住卫星信号但能挡住干扰信号,即可避免干扰。判断出干扰波的来源方位,在天线的一侧或多侧架设金属板(网)遮挡干扰波。金属板(网)架设高度需超过高频头,且不能挡到卫星信号的行进路线。

  由于C波段信号波长在71.4mm、88.2mm之间,如果采用金属网屏蔽干扰波,为防止干扰源漏进金属网,网孔孔径应小于最短波长71.4mm的1/4,即小于17.85mm。干扰不太严重的话,也可在天线的外沿,垂直于锅口平面,加一圈宽度为10~20cm的金属带。当然,金属带宽度越宽抗干扰性能也就越强,不过一锅多星的天线不宜采用此法,它会遮挡非垂直于锅面的卫星信号接收。

  3.转星或换Ku头接收Ku波段信号

  如果所要接收的信号,在其他卫星的C波段上也能够接收到,可转星接收,改变接收天线的方向,看看能否避开干扰波的干扰区域;另外也可转星或换Ku头接收Ku波段信号来避免干扰。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