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现在有没有CAN IAP的例程

楼主(2020-02-28):
官网有串口IAP的例程,不知道CAN IAP有没有相关的例程

网友A:
有的,官网上BCM方案的软件,bootloader就是采用CAN进行IAP升级。

usb_can工具必须用ginkgo usb_can 吗,用PCAN行不行

楼主:
官方的bootloader程序里,读取FLASH数据ret = DataRecord_Read(DATA_START_ADDR, (uint32_t *)g_systemDataRecord, 512);然后判断if (g_systemDataRecord->canBootloaderUpgrade == CAN_BOOTLOADER_UPGRADE),即是读取 FLASH里特定地址的数据,来判断数据从而决定是否进入后面的是更新APP还是直接跳转到APP。FLASH该位置的数据是在APP程序System_UpdateAPP函数里写入的,DataRecord_WriteUpgrade(CAN_BOOTLOADER_UPGRADE)。以上,是否说明,必须要把官方APP程序先用JLINK烧写到单片机,以把FLASH里的数据写好,再用jlink下载BOOTLOADER程序到单片机后(两个程序先下载哪个有没有要求),然后才能通过上位机从CAN总线更新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的bootloader程序里,读取FLASH数据ret = DataRecord_Read(DATA_START_ADDR, (uint32_t *)g_systemData ...

楼主:
usb-can设备官方用的ginkgo usb_can能否用pcan,现在手上只有PCAN 设备

我试过,好像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can设备官方用的ginkgo usb_can能否用pcan,现在手上只有PCAN 设备

应该不可以

楼主:
BCM控制板可以申请样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BCM控制板可以申请样件吗

可以,通过官网样片申请渠道申请吧,有商务去处理的

网友D(2021-03-24):
引用 楼主:
usb-can设备官方用的ginkgo usb_can能否用pcan,现在手上只有PCAN 设备

不可以,只支持ginkgo usb_can,不过他有开放的源码。你可以研究一下两个CAN卡的接口函数,是够可以实现PCAN下载。

网友D:
官方例程的杰发AC7811的boot程序操作流程详细说明,仅供大家参考,以官方例程及参考文档为准。

网友D:
官方给的例程用的芯片Flash和开发板的不一样,不过不影响,开发板的是最高配的。另外如果程序移植,要注意时钟的影响,实际量产产品不建议采用内部时钟。

网友D:
有过视频介绍,可以观看了解。地址是: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V411b7J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