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电磁铁,双电压切换

楼主:
电磁铁:77Ω,24V时9.5W

需求:共100只电磁铁,对其中任意一只进行控制,初始通24V电压让其吸住物体,随后切换12V,保持吸住且降低发热,60S后断开
控制方法:
1,输入24V电源,用7812做12V
2,用2只AO3401切换电压
3,用10只AO3401控制电磁铁阳极通断
4,用10只AO3400控制电磁铁阴极通断
5,电磁铁并联M7防止断电烧MOS

小白在此求老司机带路!!!

网友A(点评):
电路设计错了

网友A(点评):
计算出来是每个电磁铁7.5W,全吸合峰值功率750W。

楼主(2020-02-28):
老司机们帮忙指点我一下啊

楼主:
大哥大哥你在哪

网友B:
问题需要具体,只给了作业题没啥意义。

网友C:
24V回路电流:9.5W*100个/24V=40A。降到12V,每个能降低多少功耗?肯定不是一个7812能搞定的……
建议改为单24V母线供电,每个分支都放一小块降压DC/DC板(比MOS+光耦成本还低)。
降压DC/DC板要求有使能端,这样就可以通过TTL电平打开/关闭;另外再用一个TTL信号控制其反馈电阻下臂,可以实现输出24V和12V切换。
一路电磁铁需要2个TTL信号,100路需要200个,只需用25个74HC595级联就可以,接到单片机的SPI口,用1M时钟的话,刷新一次0.2ms多一点

不建议这么做,100个点,直接用点阵扫描方式,二十年前做银行回单柜就是那么干的,也可以采用485通讯模式,每个单元一个小MCU,用PWM来控制电流

网友A:
电磁铁是否任意组合驱动吸合,最多几个同时吸合?

网友D:
还是五楼的方案比较好,控制电源芯片。现在很多电源片子也很便宜。

网友A:
推荐用一款最便宜的MCU,具备多路PWM的,实在没有,就软件模拟。每8路用一颗MCU,每片MCU成本大约1元。航顺的003估计可行。

每路仅用一个N-MOSFET驱动电磁铁。加上一颗SBD 。

这样不含供电电源分摊差不多每路成本0.3元。100路也只需30元。

估计电源成本得加 270~300元

如果100路电磁铁同时导通,按照24V供电峰值电流达30A,导线工艺成本太高,也不方便布线。不如改成48V供电,将峰值电流压缩到15A. 也方便PCB走线。

网友E:
电磁铁:77Ω,24V时9.5W
---------------------------------------
24V x 24V / 77Ω = 7.4瓦

与楼主说的 9.5W 相差有点距离

这个参数有问题 , 究竟以个电磁的电流,电压,功率是多少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这么做,100个点,直接用点阵扫描方式,二十年前做银行回单柜就是那么干的,也可以采用485通讯模式, ...

你不会是三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一款最便宜的MCU,具备多路PWM的,实在没有,就软件模拟。每8路用一颗MCU,每片MCU成本大约1元。航顺 ...

同一时间只允许一路电磁铁通电

网友A(点评):
那就很简单了。搞个2维阵列。一片MCU 占用20只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铁:77Ω,24V时9.5W

24V x 24V / 77Ω = 7.4瓦

电磁铁这个参数我也有点纳闷,但是成品件他们就是这样标注的我最终测得结果是电流不会大于500ma,所以最后我选用了ULN2803去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磁铁这个参数我也有点纳闷,但是成品件他们就是这样标注的我最终测得结果是电流不会大于500ma,所以最后 ...

这个芯片做不到8路同时输出500mA。 你这电磁铁同时只有一路吸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一时间只允许一路电磁铁通电

那么用单片机直接驱动MOSFET 就行了。不需要12V,24V两路电源。只要一路24V就行。用PWM模拟出12V,而且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节维持电流。

网友G:
消耗单片机IO,4pcs。3片595搞定。10个pmos,10个nmos搞定电磁铁,1个pmos控制24V还是12V供电;24V转12V最好用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