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跌落,交流电压跌落检测

楼主(2020-02-28):
(无正文)

网友A:
你想要什么样的?
简单的稳压电源可以测试啊,
一般来说,稳压电源调到设计的最大值,频繁开关,以及电源迅速调低到设计最低电压,如果扛得住,
那么去做测试 这一项 基本没问题的

网友B(点评):
跟楼主帖有什么关系?

网友B:
电压多少?检测门限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多少?检测门限多少?

电压24V,需要按时间戳都记录下电压,门限应该在20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24V,需要按时间戳都记录下电压,门限应该在20V左右

直流可用比较器,也可以电阻分压后用ADC、电源监控复位IC等方案。交流可先整流成直流后再监测。

一只三极管加电阻电容就实现了,搞得那么复杂干啥